我用ATmega32 的JTAG,怎么总是连接失败??求解

楼主:
我用ATmega32 的JTAG,首先电路正确,一经核实很多遍了,芯片也是新的。另外Jtag的1、3、5、9端口都连接了上拉电阻。烧写熔丝位总是提示,连接目标板失败。真是很无语了。求助于大家

网友:
电路正确

不肯能是软件问题把?

网友:
你说下用的什么软件啊?看软件提示是什么啊?搞个图片上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