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3【每日一问】:输入方波,输出是什么?

楼主:
见图,输入方波,输出是什么?

网友:
永远都是高电平?

=1 是或门的意思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入输出都是1!

网友:
回复 网友A:

=1是异或门的意思!

网友:
板凳和沙发层都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已经是方波了,怎么输入是1呢?

网友:
呵呵 楼主是想利用门延迟吧

网友:
答:输出为低电平。

-----> 与门; ------> 异或门。

 PS:不需要考虑门电路之间的延时吧?

网友:
如果不考虑门电路的延时时间   输出全是0吧

网友C:
是个和输入相反的方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见图,输入方波,输出是什么?   63623

楼主考的是竞争-冒险现象?

网友:
输出是低电平

在quartus II 上的仿真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输出是低电平吧

网友E:
应该是输入频率的2倍吧,但是占空比不是50%,只能算是一个毛刺。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这个波形是优化后的波形,quartus已经把你面的与门优化掉了。

网友:
不知道我来的晚不晚,这个是个最简单的倍频电路,事实上它输出的倍频根本不标准,叫倍数脉冲发生电路更合适。

其利用门电路的延时效应,进行差值异或产生脉冲,时序如下

网友:
大概画了一下   不知道对不对

有三类  因为输入信号的频率不知道

门电路延迟的时间也不知道 我就当纯理论化的

画了画图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楼主:
建议版主给答案正确的加币和威望。 正确程度大的多加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版主给答案正确的加币和威望。 正确程度大的多加点啊。

楼主直接加即可  有“评分”按钮

网友:
直接是低电平么

网友G:
应该是17和16楼的答案吧有一点不明白,那延时怎么知道延时了多长时间呢

网友H:
还要考虑延时?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有点不明白了,不知道延时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正!!我对quartus了解的太浅了

网友:
如果是功能仿真的话肯定是低了

网友:
16楼是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I:

哦,从不敢越权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考的是竞争-冒险现象?

这么说吧,也对也不对,关键是我们想要得到什么结果!

首先竞争是肯定的,输入信号经过不同路径到达了异或门的两个输入端

而冒险呢?那要看我们如果想得到希望理想状态的与门延时时间为0,则输出就始终为0,但实际情况是与门将信号延时了,得到的是倍频(不论宽度多少,甚至有网友说是毛刺)矩形波信号,我们这就认为发生了冒险。

但如果我们确实就是想获得倍频的矩形波,确是在利用与门的延时,那么我们认为虽然产生竞争,却并没发生冒险。

不知解释的对与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输入频率的2倍吧,但是占空比不是50%,只能算是一个毛刺。

既然是输入频率的2倍,那就是倍频器,与占空比是不是50%没关系。只不过把原来的方波变成了2倍频的矩形波了,说是毛刺的话那就还是要看我们想得到什么结果了,如果我们想得到倍频那就不是毛刺,如果我们想不受输入信号的影响让异或门始终输出低电平,那就是毛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17和16楼的答案吧有一点不明白,那延时怎么知道延时了多长时间呢

我们若想得到倍频,与延时时间大小无关,除非延时为0.

我想延时时间与芯片结构有关,4000系列的延时时间长些,应该在几100nS以内,74LS(HC)系列应该在几个nS量级,原理上,产生的脉冲宽度就接近了门延时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要考虑延时?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有点不明白了,不知道延时时间。。。

不需要延时时间量值,只要了解有和没有对输出波形是怎么影响的就可以了。这个问题的提问就是要让初学者学会如何设计数字电路倍频器。

楼主:
通过这个每日一问,我们也能很方便的设计出实用的倍频器电路,当VIN是标准方波时,通过仔细调节RW,还能获得50%的占空比的方波倍频器。

网友:
话说我听过一个很经典的笑话,我一个老师的姑娘在国外做信号处理,她们花了几百万美金研究如何使两个输入信号一个比另一个延时60NS,搞了半年没搞出来,打电话回来给老师诉苦,老师淡定的讲了一句,不就两个门的延时么。。。。。。

网友:
普通仿真软件是很难仿真出这个信号的,而且用HDL一类的语言写出来的很多也会被优化掉,只有画出来的才有。我上学时有个课程设计是硬件乘法器,我用图画出来的和写出来的就有差别,画出来的有毛刺,就是因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这个每日一问,我们也能很方便的设计出实用的倍频器电路,当VIN是标准方波时,通过仔细调节RW,还能获得50%的占空比的方波倍频器。 63661
你这个电路是很不可靠的,温飘太厉害,一般倍频电路还是用比较器或PLL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电路是很不可靠的,温飘太厉害,一般倍频电路还是用比较器或PLL比较好

愿闻其详,我不太懂用比较器做倍频器,PLL做倍频倒是懂一些。

我想问下,我这个电路作为矩形波倍频器使用,温度影响哪个参数?会往1.9倍方向漂还是往2.1倍方向漂?

网友:
 平均看不会1.9也不会2.1,但占空比随RC漂移,2倍频时钟会有抖动(jitter)。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不知道这种电路是否在实际应用中测试过???毕竟门延时受温度、不同器件的影响较大,另外外界的扰动也会产生不确定的影响。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愿闻其详,我不太懂用比较器做倍频器,PLL做倍频倒是懂一些。我想问下,我这个电路作为矩形波倍频器使用,温度影响哪个参数?会往1.9倍方向漂还是往2.1倍方向漂?

这个你知道的,正弦波,电感,电容,90度,再加上比较器,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你知道的,正弦波,电感,电容,90度,再加上比较器,嘿嘿。。。。。。

真不知道

网友:
移位90度,用比较器吧正弦波变为方波,正好两个方波错位一半。当然还是有些许误差,不过比你那个电路好多了,又不用PLL这样复杂的东西
还有一种,用两个反相的方波产生正三角波然后比较,得到倍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个和输入相反的方波·!

严重同

网友:
输出全为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要考虑延时?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有点不明白了,不知道延时时间。。。
何必要知道延时时间?只要知道被倍频了即可,往往我们需要一个两倍的频率,但不需要占空比参数,这在“沿”时钟中的使用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