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Keil的LM3S811调试笔记

楼主:
拿到开发板后就第一时间对LM3S811进行调试,图片已经有网友上传了我就不再上传,就说说自己调试碰到的问题一级解决方法!

1、由于我的电脑没有光驱,所以智能是手动安装仿真器的驱动,安装的过程中会出现对话框让你选择的文件,此时你只要双击那文件即可,会重试两次的,所以你第一次的时候还不能安装成功的,大家不要慌张

2、打开可TI提供的GPIO例程,打开的时候编译就出现了问题,经过一番的查找,终于找到了问题,需要修改的是路径,已经程序中的include下面的问题,例子中include包含了很多东西,那个就是路径,因为本人安装的MDK3.7的,所以就要修改成如下所示:#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debug.h"
#include "gpio.h"
#include "interrupt.h"
#include "sysctl.h"

3、此时下载的时候会提示:擦除Flash成功,写Flash失败的!经过分析后,板子的外部晶振是6M,需要如下图修改!!

在设置仿真器:

然后再编译即可,程序是一个很简单的IO操作

for(i=0; i<1000000; i++){;}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1);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1);

   for(i=0; i<1000000; i++){;}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0,GPIO_PIN_0);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0);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0,~GPIO_PIN_0);
   GPIOPinWrite(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0);

下载完成后就能看见灯的闪烁!!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表扬!

网友:
LM3S811

谢谢,下次再传上ADC、与UART的一些实际应用

网友:
哈哈 大鱼值得学习啊

网友:
努力努力
想你学艺啊

网友A:
楼主,最后一张图片那个clock 要不要改啊?貌似改到200K以下才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一张图片那个clock 要不要改啊?貌似改到200K以下才可以吧…

很负责滴告诉你:

如果你的晶振按照目标板设置成了6MHz,那么跑3MHz的编程、校验、复位运行,以及使能快速模式都是OK的。

但是如果没有修改晶振,跟目标板不匹配的话,建议降到500KHz以下,不然经常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