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编译码之间的噪声信道该怎么加?

楼主:
基于VHDL语言的汉明码编译码器的设计中,涉及到纠错项,所以想加个噪声信道,该怎么加呢?

网友:
加燥声信道应该用于你的正确性测试。 你可以把你的编码后二进制流故意破坏其中的几位,看你的译码器能否检测出来。这样不知道能否达到你的燥声信道的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目前我就是故意破坏源码,检验了一下,能正确译码了。请问你对FPGA了解吗?我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解决不了,或者能不能推荐几有关的主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