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00系列微控制器FAQ

楼主:
目录
1. 概述...........................................................................................................................1
2. 常见问题解答...........................................................................................................2
2.1 GPIO翻转速度最大为多少?..................................................................................2
2.2 GPIO内部上/下拉电阻多大?................................................................................2
2.3 GPIO的各种工作模式如何使用?..........................................................................2
2.4 LPC1100系列芯片的GPIO能否直接驱动5V器件?............................................2
2.5 GPIO高电平中断时,中断电压为多少?................................................................2
2.6 GPIO使用双边沿中断时,GPIOxIEV寄存器应如何处理?................................2
2.7 芯片加密后,应如何解密?...................................................................................2
2.8 将SWD引脚配置为GPIO后不能正常仿真,应如何处理?.................................3
2.9 芯片进入低功耗模式后不能正常仿真,应如何处理?.......................................3
2.10 低功耗模式下能否进行调试?...............................................................................3
2.11 FlashMagic软件“芯片选择”中为何没有LPC1114?.........................................3
2.12 使用FlashMagic下载程序时提示程序下载成功,为何脱机不运行?................3
2.13 LPC1100系列ARM能否使用H-JTAG仿真或调试?............................................3
2.14 使用K-Flash软件烧写程序时为何提示‘四处校验错误’?.................................3
2.15 CK100驱动是否支持Win7操作系统?.................................................................3
2.16 怎样进行中断注册?...............................................................................................3
2.17 使用ADC测量电压时,数据会出现大幅度跳变,主要原因有哪些?...............3
2.18 ADC的各通道为何出现相互干扰?.......................................................................3
2.19 UART的中断服务函数中为何没有清除中断标志?............................................4
2.20 UART的通信波特率最大为多少?........................................................................4
2.21 UART奇偶校验位强制0/1校验如何理解?.........................................................4
2.22 为何重新配置UART波特率不能成功?................................................................4
2.23 使用I2C读取PCF8563小时/天寄存器值,为何每次读出的数据是变化的?.....4
2.24 为什么I2C正常工作时用手触摸SDA/SCL线会出现死机现象?.........................4
2.25 使用LPC11C14片上API时,为何程序有时会跑飞?..........................................4
2.26 为何WDT中断只能进一次?..................................................................................4
2.27 开发Cortex-M0选择哪个版本的MDK?.................................................................4
2.28 SWD引脚能否不接外部上拉电阻?......................................................................5
2.29 使用CK100/AK100调试,IRC提供时钟时为何UART发送全为乱码?.............5
2.30 LPC11C14是否存在唯一序列号?在哪个地址?................................................5
3. 参考资料...................................................................................................................6
4. 免责声明...................................................................................................................7

网友:
支撑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