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LM3S811锁死?

楼主:
坛子有个朋友,刚拿到811就被锁了: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0411-1-1.html  从目前的讨论看,可能只能换芯片了。

有没有方法可以预防类似的情况发生呢?

刚跟一个朋友闲聊,他提供了一个思路,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做深入研究,一会拉他来跟帖;

大家也可以看看有啥好的方式可以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网友A:
TI的sample codes里有一个jtag_gpio的范例
利用一个空pin interrupt来作切换,一方面可以埋入这样防锁的机制
一方面也可把jtag的pin脚拿来作gpio使用。

以前也看过网友建议,使mcu在开机时先delay 2秒,
让programmer软体有时间中断程序,不过我们在debug阶段常常会把delay值取消
强迫戴套的方式,也不符合人性。

不晓得各位先进有何其他的想法吗?

网友:
可以的,以前用ZLG 1138的时候看到过,但是具体怎么做忘记了!~

网友B:
这样我都不敢随便玩了

网友:
1000以上的芯片可以解锁,以下的芯片就没办法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啊 main函数 里面加一段防锁死的代码就可以了  楼下正解!

网友C:
试试这个办法呗

//  定义KEY(针对TI_OEM_LM3S811)
#define  KEY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B
#define  KEY_PORT               GPIO_PORTB_BASE
#define  KEY_PIN                 GPIO_PIN_5
//  防止JTAG失效
void jtagWait(void)
{
    SysCtlPeriEnable(KEY_PERIPH);           //  使能KEY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In(KEY_PORT, KEY_PIN);  //  设置KEY所在管脚为输入

if (GPIOPinRead(KEY_PORT, KEY_PIN) == 0x00)
      //  若复位时按下KEY,则进入
    {
         for (;;);                           //  死循环,以等待JTAG连接
    }
    SysCtlPeriDisable(KEY_PERIPH);  //  禁止KEY所在的GPIO端口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办法呗 // 定义KEY(针对TI_OEM_LM3S811) #define KEY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B #define KEY_PORT GPIO_PORTB_BASE #define KEY_PIN GPIO_PIN_5 ...

bingo!

参考周立功:LM3S基本例程.PDF,第4页。

我稍作修改了一下,貌似EK-LM3S811中的按键是PC4。

// 防止JTAG失效
void jtagWait(void)
{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 使能KEY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In(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 设置KEY所在管脚为输入

if (GPIOPinRead(GPIO_PORTC_BASE, GPIO_PIN_4) == 0x00)
// 若复位时按下KEY,则进入
{
while(1);// 死循环,以等待JTAG连接
}
SysCtlPeriDisable(SYSCTL_PERIPH_GPIOC); // 禁止KEY所在的GPIO端口
}

网友D:
main函数开始,先调用这个函数void jtagWait(void),这样,复位前按下EK-LM3S811板的USER即S2按键,则进入这个死循环,等待Jtag连接,就不会锁死了。

网友:
摘周立功:LM3S基本例程.pdf,第6页。
需要当心的是:对于 Sandstorm 家族(即 LM3S100、300、600、800 等) ,一旦JTAG接口因为误将其无防护地配置为 GPIO接口而被锁定,则有可能再也无法恢复。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建议在编写每一个应用程序时都必须要在 main( )函数的开始处插入一段能够预防JTAG失效的代码 (对于Fury和DustDevil家族也推荐这样做)

网友:
学习了,幸亏我不是最早尝试的,我要是在家,出问题的一定是我,期待问题兄弟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哈哈 幸亏我也没开始玩 哈哈

网友:
大卫李给力啊

网友:
这个可以,打开一个周公例程就会明白

网友:
就是利用等待按键,在这期间,JTAG管脚是好用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我都不敢随便玩了

像TOUCH  IPAD 还能刷成砖呢 做啥事都是有风险的 嘿嘿 不过如果按照操作手册做 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对于初学者 大家有没有一个一步步怎么做的措施?
这样可以告诉大家怎么操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照david Lee的方法做应该没问题!!

网友:
换芯片没那个技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白色透明的是液晶显示吗,为什么能拿下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in函数开始,先调用这个函数void jtagWait(void),这样,复位前按下EK-LM3S811板的USER即S2按键,则进入这个死循环,等待Jtag连接,就不会锁死了。

上电后长按KEY按键( 由jtagWait函数设定),等连接JTAG时按复位键,这是 jtagWait函数的工作,大家不必客气尽管去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应该不是液晶 是什么还没摸清楚 呢 你开始玩了么 鑫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液晶 是什么还没摸清楚 呢 你开始玩了么 鑫海

不是液晶,RGB背光灯加导光板而已。

TI的logo是已经印上去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的sample codes里有一个jtag_gpio的范例 利用一个空pin interrupt来作切换,一方面可以埋入这样防锁的机制 一方面也可把jtag的pin脚拿来作gpio使用。 以前也看过网友建议,使mcu在开机时先delay 2秒, 让pro ...

jtag管脚一般不用做gpio功能吧!要不然没办法在线调试。当然,烧录还是可以的。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79887&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8962&bbs_id=9999

 参考一下 我之前的8962锁了,按这个办法可以修复的。

网友:
锁死的原因是在调试器还未连接起来就把JTAG口配置成io口,以致再也无法使用JTAG功能;
lm3s复位后,JTAG引脚默认为JTAG调试模式;jtagWait();按键延时用于等待调试器连接起来后再去改JTAG引脚为io模式,如此就不会锁死。按键引脚必须是JTAG引脚以外的引脚,即不能是PB7/PC0~PC3。
我有一点糊涂了,void jtagWait(void)函数里的死循环如何能跳出呢?满足按键条件之后CPU一直无条件等待,不可能再去检测按键了呀,所以按键不满足时也无法跳出死循环啊!!
另外用按键防锁,似乎也不是最优吧,也是某个时候,忘了按着键上电是不是完了?
请大侠们指点迷津~~~

网友F:
在程序起始加入按键检测的方法是比较好的,在死循环里面加个计数到xxx强制跳出循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能这样不行吧?周工那个板子按键是PG5(JTAG PC[0:3]),然后通过按住按键复位,进入死循环等待JTAG...但是这个按键是PC4 按住按键进入死循环后PC已经被配置成普通IO口.难道不应该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能这样不行吧?周工那个板子按键是PG5(JTAG PC[0:3]),然后通过按住按键复位,进入死循环等待JTAG...但是这个按键是PC4 按住按键进入死循环后PC已经被配置成普通IO口.难道不应该这样理解???

如你所言,防锁死就是避开JTAG引脚配置成普通IO模式,查阅一下LM3S811的Datasheet和TI出的EK-LM3S811原理图吧。
此帖讨论的是TI出的黑色那款EK-LM3S811,要根据具体的硬件环境来设置防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程序起始加入按键检测的方法是比较好的,在死循环里面加个计数到xxx强制跳出循环

好提议,相当于提供一段延时等待JTAG连接,没有连接,正常跑程序,比较人性化的设置,细心周到。

撒花

:r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