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SRAM中调试中断

楼主:
我用MDK在STM32调试中断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当程序下载到Flash调试时运行正常,

但当想在SRAM中调试时程序根本进入不了Main函数里面。请给位大侠帮忙啊~

SRAM调试设置没有问题~我试过在SRAM中调试流水灯~

Jlink会提示一个警告:T-bit of XPSR is 0 but shuld be 1.chang to 1

定时中断设置如下设置如下:

//系统中断管理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0X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占先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从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er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2000;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36000 - 1); //时钟预分频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采样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开启时钟

网友:
...没人回复。。。

网友:
ICF文件内存是不是没有分配好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ICF文件????不懂~能不能讲详细些呢?或者给个资料?谢谢

网友:
就是你程序加载的地址,可以手动修改也可以使用配置文件

如果是从RAM运行 请参考下面的文件

如果手动修改那么与修改 FLASH的地址是一样的

下面详细的情况上传一下

工程名子:

建立方式

FLASH地址:

内部RAM

加载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些配置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曾经测试过一个普通流水灯得程序能在SRAM里面调试~
但加入中断以后程序就不对了~无论是外部中断还是定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