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网页相关

楼主:
嵌入网页基本的像提交这类的功能都可以实现。用的是ssi、cgi方式

问题如下:

1.怎样将板子上的数据读到网页上,在网页一打开的时候就将板子的IP、网关信息显示在网页中。这怎么实现???

问题补充说明:

我看过TI的例程enet_io实现了这个。好像是用function SetFormDefaults(),javascript。看着有些复杂,照葫芦画瓢还是没有实现。它那个网页用的是.ssi。我现在用的是.shtml。用dreamweaver8做的。请教高手

2.那个IP地址的输入框,怎样做到像电脑上的一样,看起来是一个输入框,中间有几个固定的点。键盘输入‘.’会跳到下一个输入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涉及到的东西会比较杂一点,没做过,需要时间啊。呵呵。

网友:
做起很麻烦的,M3资源太少了建议采用其他方法解决

网友:
回答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一两句能回答你的,看来还是帮不了你,毕竟我还没做过.
它涉及的内容比较,需要有一定的内嵌web的经验在里面.
你可以到TI E2E里面去看一下.

网友:
问题一已经解决

谢谢各位,问题一已经解决。问题二渴求您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问题一我已经解决了。就是照葫芦画瓢的。还有我向您提的几个问题怎么不回答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真希望您可以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
可以参考ti的S2E的例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是那个例子在我这里调试运行连主函数都不进,这是怎么回事啊?而且没有OLED显示这程序烧到我的板子6965上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个例程如果不加修改的话,需要先烧入boot——eth。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编译boot——eth时出现这个错误。向您请教--- Error: User Command terminated, Exit-Code = 1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开 bl——main,再按 Ctrl+F7,再编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