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发烫怎么解决?

楼主:
目前设计的Server电源中,用到两组MOS管给CPU供电,在持续工作条件下非常的烫手,尽管目前工作性能还比较正常,但对整体功效肯定有影响,而且我担心长期影响系统的可靠性。由于板面限制,没法多并联几个MOS,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各位大侠有什么高招啊?

网友:
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呀    可以加散热片不嘛  有的管子发热是正常的  但也没你说的那么厉害吧

网友:
现在只能加铝制散热片,你的温度高说明耗电大

网友:
 可能是必须通过散热才能解决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电路设计尚有可提高之处,就这么问,哪能问出答案来?

网友:
不知道你讲的啥,我只能猜,换高级MOS管呗,电力上用的零点几毫欧,也不过,万把块一个

网友:
先判断驱动是否合理,然后看管子选型是否可以再优化,这些都没问题时,就只能加强散热了,先去测测效率就清楚是否有改进的余地了。

网友:
我也同意各位大侠的 先换管子。对于服务器电源中的负载开关这类应用,由于MOS管基本上一直都是处于导通状态,故MOS管的开关特性无关紧要,而导通阻抗(RDS(ON))却可能是这种应用的关键品质因数,建议选用低导通电阻MOS管。像英飞凌最新的几款25V MOS管都非常适合服务器电源和POL应用,导通电阻最低到1 mΩ。如果你的功率密度较大,建议你采用具有很低热阻的CanPAK封装、能实现顶部冷却。

网友:
通过两组MOS给CPU供电, 如果没有意外, 应为2相BUCK变换供电, MOS工作于开关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建议好。

网友:
一般引起MOS管发热的原因是:驱动频率过高;驱动电压不够;ID太高。你可以对比你的问题分析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像这种问问题问的闷骚型的,没义务回答这么详细吧

网友:
换管试一下 ,偶最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形,将25V的BSC010NE2LS换为30V BSC011N03LS的就解决了。

网友:
如果应用功率密度比较高的话,7楼推荐的英飞凌的CanPAK或其他供应商金属封装非常不错的选择,热阻相当低,而且利用CanPAK一般还可以减少多相电源的相数,节省成本。

网友:
抱歉啊,出去了几天。。。谢谢各位大侠的顶贴!这个MOS的导通损耗应该是主要原因,选用了上个产品剩下的器件,改版方案中准备换好点的器件。有Infineon、ST主流MOS资源的可以留下联系方式(申明下,量不大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