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价格到底是多少

楼主:
       自从上次从坛子里申请了套件,感觉430蛮好用的,现在有一个产品的开发刚好需要低功耗,想用430,在淘宝上看了下价格相差很大。问下各位高人430到底什么价位能拿到原装的货啊。我知道430有很多系列,我只要比较简单的就好了,最好能推荐几个型号,同时也告知下大概的价格。

       要求:最好带AD,不带的话也可以,普通引脚最好多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去TI官网上找代理,那里的信得过。淘宝上有点假

网友:
MSP430的系列很多,价格相差也很大。可以上TI的官网看看参考价格(不过一般高于实际价格很多)。最实际的办法就是如楼上所说找代理直接咨询,比如利尔达...
同时也可以考虑一下PIC,运用复杂一点,不过价格一般有优势一点。

网友:
我去TI申请 没申请到  郁闷啊  我也才学430   有块空板子  没芯片哦    你们学430用的那个型号的

网友:
一般149和5438用的最多,149大概21左右,5438大概35吧

网友:
TI MCU 专业代理商

我公司在深圳福田车公庙,专业代理TIMCU MSP430与Cortex-M3,价格合理,芯片使用过程中由我司工程师全程技术支持,本人邮箱 toby@jeansway.cn    程生。

网友:
最近没买,但是去年年底碰到片子缺货,各种贵。LZ现选个系列,不同的系列价格差别还比较大。去年年底买的2XX,竟然贵到了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