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三相交流电,幅值检测和相序检测,哪位大侠可以提供点思路上面是我的猜测

楼主:
运放,三相交流电,幅值检测和相序检测,哪位大侠可以提供点思路上面是我的猜测。

哪位大侠能提供点正确的思路,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我的QQ号494138791!望QQ联系!

有附件!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通过对三条线的线电压进行AD检测,再进行判断的

网友:
楼主电路不合适,用电压互感器采集电压信号,然后经运放缓冲后送AD,测幅值的过程即可获知相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不是完整的电路,是自己通过测量,然后自己绘制的,是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中的一部分电路。所以让大家来指导一下。想要把它给补充完整!

网友:
是啊。直流调速,你这里用来干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是做扩容的,就是把440V的装置扩成660V等
它原装置的检测电压是440V到检测点就变成1V。理想状态。
现在扩成660的,为了还是达到1V的检测电压,我得分压,前面的4540K的电阻就是分压用的,400V对4540K;660要多少的电阻肯定也有一个精确值,不过我们现在公司有经验值,我只是比较喜欢电子电路!所以很感兴趣!望高人指点啊!

网友:
你到底是向问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画的这个只是电路的一部分,并不准确,我想知道,三相电源怎么到最后变成单相的一个电压检测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能给点思路吗?这好像是求三相电的线电压的平均值!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