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不错的GPRS的PDU编码程序

楼主: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ms.h"
#include "Comm.h"

// 可打印字符串转换为字节数据
// 如:"C8329BFD0E01" --> {0xC8, 0x32, 0x9B, 0xFD, 0x0E, 0x01}
// 输入: pSrc - 源字符串指针
//       nSrcLength - 源字符串长度
// 输出: pDst - 目标数据指针
// 返回: 目标数据长度
int gsmString2Bytes(const char* pSrc, unsigned char* pDst, int nSrcLength)
{
for (int i = 0; i < nSrcLength; i += 2)
{
// 输出高4位
if ((*pSrc >= '0') && (*pSrc <= '9'))
{
*pDst = (*pSrc - '0') << 4;
}
else
{
*pDst = (*pSrc - 'A' + 10) << 4;
}

pSrc++;

// 输出低4位
if ((*pSrc>='0') && (*pSrc<='9'))
{
*pDst |= *pSrc - '0';
}
else
{
*pDst |= *pSrc - 'A' + 10;
}

pSrc++;
pDst++;
}

// 返回目标数据长度
return (nSrcLength / 2);
}

// 字节数据转换为可打印字符串
// 如:{0xC8, 0x32, 0x9B, 0xFD, 0x0E, 0x01} --> "C8329BFD0E01"
// 输入: pSrc - 源数据指针
//       nSrcLength - 源数据长度
// 输出: pDst - 目标字符串指针
// 返回: 目标字符串长度
int gsmBytes2String(const unsigned char* pSrc, char* pDst, int nSrcLength)
{
const char tab[]="0123456789ABCDEF"; // 0x0-0xf的字符查找表

for (int i = 0; i < nSrcLength; i++)
{
*pDst++ = tab[*pSrc >> 4]; // 输出高4位
*pDst++ = tab[*pSrc & 0x0f]; // 输出低4位
pSrc++;
}

// 输出字符串加个结束符
*pDst = '\0';

// 返回目标字符串长度
return (nSrcLength * 2);
}

// 7bit编码
// 输入: pSrc - 源字符串指针
//       nSrcLength - 源字符串长度
// 输出: pDst - 目标编码串指针
// 返回: 目标编码串长度
int gsmEncode7bit(const char* pSrc, unsigned char* pDst, int nSrcLength)
{
int nSrc; // 源字符串的计数值
int nDst; // 目标编码串的计数值
int nChar; // 当前正在处理的组内字符字节的序号,范围是0-7
unsigned char nLeft; // 上一字节残余的数据

// 计数值初始化
nSrc = 0;
nDst = 0;

// 将源串每8个字节分为一组,压缩成7个字节
// 循环该处理过程,直至源串被处理完
// 如果分组不到8字节,也能正确处理
while (nSrc < nSrcLength)
{
// 取源字符串的计数值的最低3位
nChar = nSrc & 7;

// 处理源串的每个字节
if(nChar == 0)
{
// 组内第一个字节,只是保存起来,待处理下一个字节时使用
nLeft = *pSrc;
}
else
{
// 组内其它字节,将其右边部分与残余数据相加,得到一个目标编码字节
*pDst = (*pSrc << (8-nChar)) | nLeft;

// 将该字节剩下的左边部分,作为残余数据保存起来
nLeft = *pSrc >> nChar;

// 修改目标串的指针和计数值
pDst++;
nDst++;
}

// 修改源串的指针和计数值
pSrc++;
nSrc++;
}

// 返回目标串长度
return nDst;
}

// 7bit解码
// 输入: pSrc - 源编码串指针
//       nSrcLength - 源编码串长度
// 输出: pDst - 目标字符串指针
// 返回: 目标字符串长度
int gsmDecode7bit(const unsigned char* pSrc, char* pDst, int nSrcLength)
{
int nSrc; // 源字符串的计数值
int nDst; // 目标解码串的计数值
int nByte; // 当前正在处理的组内字节的序号,范围是0-6
unsigned char nLeft; // 上一字节残余的数据

// 计数值初始化
nSrc = 0;
nDst = 0;
// 组内字节序号和残余数据初始化
nByte = 0;
nLeft = 0;

// 将源数据每7个字节分为一组,解压缩成8个字节
// 循环该处理过程,直至源数据被处理完
// 如果分组不到7字节,也能正确处理
while(nSrc<nSrcLength)
{
// 将源字节右边部分与残余数据相加,去掉最高位,得到一个目标解码字节
*pDst = ((*pSrc << nByte) | nLeft) & 0x7f;

// 将该字节剩下的左边部分,作为残余数据保存起来
nLeft = *pSrc >> (7-nByte);

// 修改目标串的指针和计数值
pDst++;
nDst++;

// 修改字节计数值
nByte++;

// 到了一组的最后一个字节
if(nByte == 7)
{
// 额外得到一个目标解码字节
*pDst = nLeft;

// 修改目标串的指针和计数值
pDst++;
nDst++;

// 组内字节序号和残余数据初始化
nByte = 0;
nLeft = 0;
}

// 修改源串的指针和计数值
pSrc++;
nSrc++;
}

// 输出字符串加个结束符
*pDst = '\0';

// 返回目标串长度
return nDst;
}

// 8bit编码
// 输入: pSrc - 源字符串指针
//       nSrcLength - 源字符串长度
// 输出: pDst - 目标编码串指针
// 返回: 目标编码串长度
int gsmEncode8bit(const char* pSrc, unsigned char* pDst, int nSrcLength)
{
// 简单复制
memcpy(pDst, pSrc, nSrcLength);

return nSrcLength;
}

// 8bit解码
// 输入: pSrc - 源编码串指针
//       nSrcLength -  源编码串长度
// 输出: pDst -  目标字符串指针
// 返回: 目标字符串长度
int gsmDecode8bit(const unsigned char* pSrc, char* pDst, int nSrcLength)
{
// 简单复制
memcpy(pDst, pSrc, nSrcLength);

// 输出字符串加个结束符
*pDst = '\0';

return nSrcLength;
}

// UCS2编码
// 输入: pSrc - 源字符串指针
//       nSrcLength - 源字符串长度
// 输出: pDst - 目标编码串指针
// 返回: 目标编码串长度
int gsmEncodeUcs2(const char* pSrc, unsigned char* pDst, int nSrcLength)
{
int nDstLength; // UNICODE宽字符数目
WCHAR wchar[128]; // UNICODE串缓冲区

// 字符串-->UNICODE串
nDstLength = strGB2Unicode(pSrc, wchar, nSrcLength);

// 高低字节对调,输出
for(int i=0; i<nDstLength; i++)
{
*pDst++ = wchar >> 8; // 先输出高位字节
*pDst++ = wchar & 0xff; // 后输出低位字节
}

// 返回目标编码串长度
return nDstLength * 2;
}

// UCS2解码
// 输入: pSrc - 源编码串指针
//       nSrcLength -  源编码串长度
// 输出: pDst -  目标字符串指针
// 返回: 目标字符串长度
int gsmDecodeUcs2(const unsigned char* pSrc, char* pDst, int nSrcLength)
{
int nDstLength; // UNICODE宽字符数目
WCHAR wchar[128]; // UNICODE串缓冲区

// 高低字节对调,拼成UNICODE
for(int i=0; i<nSrcLength/2; i++)
{
wchar = *pSrc++ << 8; // 先高位字节
wchar |= *pSrc++; // 后低位字节
}

// UNICODE串-->字符串
nDstLength =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 0, wchar, nSrcLength/2, pDst, 160, NULL, NULL);

// 输出字符串加个结束符
pDst[nDstLength] = '\0';

// 返回目标字符串长度
return nDstLength;
}

// 正常顺序的字符串转换为两两颠倒的字符串,若长度为奇数,补'F'凑成偶数
// 如:"8613851872468" --> "683158812764F8"
// 输入: pSrc - 源字符串指针
//       nSrcLength - 源字符串长度
// 输出: pDst - 目标字符串指针
// 返回: 目标字符串长度
int gsmInvertNumbers(const char* pSrc, char* pDst, int nSrcLength)
{
int nDstLength; // 目标字符串长度
char ch; // 用于保存一个字符

// 复制串长度
nDstLength = nSrcLength;

// 两两颠倒
for(int i=0; i<nSrcLength;i+=2)
{
ch = *pSrc++; // 保存先出现的字符
*pDst++ = *pSrc++; // 复制后出现的字符
*pDst++ = ch; // 复制先出现的字符
}

// 源串长度是奇数吗?
if(nSrcLength & 1)
{
*(pDst-2) = 'F'; // 补'F'
nDstLength++; // 目标串长度加1
}

// 输出字符串加个结束符
*pDst = '\0';

// 返回目标字符串长度
return nDstLength;
}

// 两两颠倒的字符串转换为正常顺序的字符串
// 如:"683158812764F8" --> "8613851872468"
// 输入: pSrc - 源字符串指针
//       nSrcLength - 源字符串长度
// 输出: pDst - 目标字符串指针
// 返回: 目标字符串长度
int gsmSerializeNumbers(const char* pSrc, char* pDst, int nSrcLength)
{
int nDstLength; // 目标字符串长度
char ch; // 用于保存一个字符

// 复制串长度
nDstLength = nSrcLength;

// 两两颠倒
for(int i=0; i<nSrcLength;i+=2)
{
ch = *pSrc++; // 保存先出现的字符
*pDst++ = *pSrc++; // 复制后出现的字符
*pDst++ = ch; // 复制先出现的字符
}

// 最后的字符是'F'吗?
if(*(pDst-1) == 'F')
{
pDst--;
nDstLength--; // 目标字符串长度减1
}

// 输出字符串加个结束符
*pDst = '\0';

// 返回目标字符串长度
return nDstLength;
}

// PDU编码,用于编制、发送短消息
// 输入: pSrc - 源PDU参数指针
// 输出: pDst - 目标PDU串指针
// 返回: 目标PDU串长度
int gsmEncodePdu(const SM_PARAM* pSrc, char* pDst)
{
int nLength; // 内部用的串长度
int nDstLength; // 目标PDU串长度
unsigned char buf[256]; // 内部用的缓冲区

// SMSC地址信息段
nLength = strlen(pSrc->SCA); // SMSC地址字符串的长度
buf[0] = (char)((nLength & 1) == 0 ? nLength : nLength + 1) / 2 + 1; // SMSC地址信息长度
buf[1] = 0x91; // 固定: 用国际格式号码
nDstLength = gsmBytes2String(buf, pDst, 2); // 转换2个字节到目标PDU串
nDstLength += gsmInvertNumbers(pSrc->SCA, &pDst[nDstLength], nLength); // 转换SMSC号码到目标PDU串

// TPDU段基本参数、目标地址等
nLength = strlen(pSrc->TPA); // TP-DA地址字符串的长度
buf[0] = 0x11; // 是发送短信(TP-MTI=01),TP-VP用相对格式(TP-VPF=10)
buf[1] = 0; // TP-MR=0
buf[2] = (char)nLength; // 目标地址数字个数(TP-DA地址字符串真实长度)
buf[3] = 0x91; // 固定: 用国际格式号码
nDstLength += gsmBytes2String(buf, &pDst[nDstLength], 4); // 转换4个字节到目标PDU串
nDstLength += gsmInvertNumbers(pSrc->TPA, &pDst[nDstLength], nLength); // 转换TP-DA到目标PDU串

// TPDU段协议标识、编码方式、用户信息等
nLength = strlen(pSrc->TP_UD); // 用户信息字符串的长度
buf[0] = pSrc->TP_PID; // 协议标识(TP-PID)
buf[1] = pSrc->TP_DCS; // 用户信息编码方式(TP-DCS)
buf[2] = 0; // 有效期(TP-VP)为5分钟
if(pSrc->TP_DCS == GSM_7BIT)
{
// 7-bit编码方式
buf[3] = nLength; // 编码前长度
nLength = gsmEncode7bit(pSrc->TP_UD, &buf[4], nLength+1) + 4; // 转换TP-DA到目标PDU串
}
else if(pSrc->TP_DCS == GSM_UCS2)
{
// UCS2编码方式
buf[3] = gsmEncodeUcs2(pSrc->TP_UD, &buf[4], nLength); // 转换TP-DA到目标PDU串
nLength = buf[3] + 4; // nLength等于该段数据长度
}
else
{
// 8-bit编码方式
buf[3] = gsmEncode8bit(pSrc->TP_UD, &buf[4], nLength); // 转换TP-DA到目标PDU串
nLength = buf[3] + 4; // nLength等于该段数据长度
nDstLength += gsmBytes2String(buf, &pDst[nDstLength], nLength); // 转换该段数据到目标PDU串

// 返回目标字符串长度
return nDstLength;
}

// PDU解码,用于接收、阅读短消息
// 输入: pSrc - 源PDU串指针
// 输出: pDst - 目标PDU参数指针
// 返回: 用户信息串长度
int gsmDecodePdu(const char* pSrc, SM_PARAM* pDst)
{
int nDstLength; // 目标PDU串长度
unsigned char tmp; // 内部用的临时字节变量
unsigned char buf[256]; // 内部用的缓冲区

// SMSC地址信息段
gsmString2Bytes(pSrc, &tmp, 2); // 取长度
tmp = (tmp - 1) * 2; // SMSC号码串长度
pSrc += 4; // 指针后移,忽略了SMSC地址格式
gsmSerializeNumbers(pSrc, pDst->SCA, tmp); // 转换SMSC号码到目标PDU串
pSrc += tmp; // 指针后移

// TPDU段基本参数
gsmString2Bytes(pSrc, &tmp, 2); // 取基本参数
pSrc += 2; // 指针后移

// 取回复号码
gsmString2Bytes(pSrc, &tmp, 2); // 取长度
if(tmp & 1) tmp += 1; // 调整奇偶性
pSrc += 4; // 指针后移,忽略了回复地址(TP-RA)格式
gsmSerializeNumbers(pSrc, pDst->TPA, tmp); // 取TP-RA号码
pSrc += tmp; // 指针后移

// TPDU段协议标识、编码方式、用户信息等
gsmString2Bytes(pSrc, (unsigned char*)&pDst->TP_PID, 2); // 取协议标识(TP-PID)
pSrc += 2; // 指针后移
gsmString2Bytes(pSrc, (unsigned char*)&pDst->TP_DCS, 2); // 取编码方式(TP-DCS)
pSrc += 2; // 指针后移
gsmSerializeNumbers(pSrc, pDst->TP_SCTS, 14); // 服务时间戳字符串(TP_SCTS)
pSrc += 14; // 指针后移
gsmString2Bytes(pSrc, &tmp, 2); // 用户信息长度(TP-UDL)
pSrc += 2; // 指针后移
if(pDst->TP_DCS == GSM_7BIT)
{
// 7-bit解码
nDstLength = gsmString2Bytes(pSrc, buf, tmp & 7 ? (int)tmp * 7 / 4 + 2 : (int)tmp * 7 / 4); // 格式转换
gsmDecode7bit(buf, pDst->TP_UD, nDstLength); // 转换到TP-DU
nDstLength = tmp;
}
else if(pDst->TP_DCS == GSM_UCS2)
{
// UCS2解码
nDstLength = gsmString2Bytes(pSrc, buf, tmp * 2); // 格式转换
nDstLength = gsmDecodeUcs2(buf, pDst->TP_UD, nDstLength); // 转换到TP-DU
}
else
{
// 8-bit解码
nDstLength = gsmString2Bytes(pSrc, buf, tmp * 2); // 格式转换
nDstLength = gsmDecode8bit(buf, pDst->TP_UD, nDstLength); // 转换到TP-DU
}

// 返回目标字符串长度
return nDstLength;
}

// 初始化GSM状态
BOOL gsmInit()
{
char ans[128]; // 应答串

// 测试GSM-MODEM的存在性
WriteComm("AT\r", 3);
ReadComm(ans, 128);
if (strstr(ans, "OK") == NULL)  return FALSE;

// ECHO OFF
WriteComm("ATE0\r", 5);
ReadComm(ans, 128);
/* WriteComm("AT+CPMS="ME","ME","ME"\r",20);
ReadComm(ans, 128);*/
// PDU模式
/* WriteComm("AT+CMGF=0\r", 10);
ReadComm(ans, 128);*/

return TRUE;
}

// 发送短消息,仅发送命令,不读取应答
// 输入: pSrc - 源PDU参数指针
int gsmSendMessage(SM_PARAM* pSrc)
{
int nPduLength; // PDU串长度
unsigned char nSmscLength; // SMSC串长度
int nLength; // 串口收到的数据长度
char cmd[16]; // 命令串
char pdu[512]; // PDU串
char ans[128]; // 应答串

nPduLength = gsmEncodePdu(pSrc, pdu); // 根据PDU参数,编码PDU串
strcat(pdu, "\x01a"); // 以Ctrl-Z结束

gsmString2Bytes(pdu, &nSmscLength, 2); // 取PDU串中的SMSC信息长度
nSmscLength++; // 加上长度字节本身

// 命令中的长度,不包括SMSC信息长度,以数据字节计
sprintf(cmd, "AT+CMGS=%d\r", nPduLength / 2 - nSmscLength); // 生成命令

// TRACE("%s", cmd);
// TRACE("%s\n", pdu);

WriteComm(cmd, strlen(cmd)); // 先输出命令串

nLength = ReadComm(ans, 128); // 读应答数据

// 根据能否找到"\r\n> "决定成功与否
if(nLength == 4 && strncmp(ans, "\r\n> ", 4) == 0)
{
return WriteComm(pdu, strlen(pdu)); // 得到肯定回答,继续输出PDU串
}

return 0;
}

// 读取短消息,仅发送命令,不读取应答
// 用+CMGL代替+CMGR,可一次性读出全部短消息
int gsmReadMessageList()
{
return WriteComm("AT+CMGL=1\r", 11);
}

// 删除短消息,仅发送命令,不读取应答
// 输入: index - 短消息序号,1-255
int gsmDeleteMessage(int index)
{
char cmd[16]; // 命令串

sprintf(cmd, "AT+CMGD=%d\r", index); // 生成命令

// 输出命令串
return WriteComm(cmd, strlen(cmd));
}

// 读取GSM MODEM的应答,可能是一部分
// 输出: pBuff - 接收应答缓冲区
// 返回: GSM MODEM的应答状态, GSM_WAIT/GSM_OK/GSM_ERR
// 备注: 可能需要多次调用才能完成读取一次应答,首次调用时应将pBuff初始化
int gsmReadMessage(SM_PARAM *pMsg)
{
int nLength;//串口收到的数据长度
int nMsg;//短消息读数值
char* ptr;//内部用的数据指针
char cmd[16];//命令串
char ans[1024];//应答串

nMsg = 0;
ptr = ans;
sprintf(cmd, "AT+CMGL=1\r"); //生成命令
WriteComm(cmd,strlen(cmd));//输出命令串
Sleep(1000);
nLength = ReadComm(ans,1024);//读应答数据

//根据能否找到“+CMS ERROR”决定成功与否
if (nLength>0 && strncmp (ans,"CMS ERROR",10) !=0)
{
//循环读取每一条短消息,以“+CMGL:”开头
while ((ptr = strstr(ptr,"+CMGL:")) !=NULL)
{
ptr +=6; //跳过“+CMGL:”
sscanf(ptr,"%d",&pMsg->index); //找下一行
ptr = strstr(ptr, "\r\n"); // 找下一行
ptr += 2; //跳过"\r\n"
gsmDecodePdu(ptr,pMsg); //PDU串解码
pMsg++; //准备读下一条短消息
nMsg++; //短消息计数加1
}
}
return nMsg;

}
int gsmGetResponse(SM_BUFF* pBuff)
{
int nLength; // 串口收到的数据长度
int nState;

// 从串口读数据,追加到缓冲区尾部
nLength = ReadComm(&pBuff->data[pBuff->len], 128);
pBuff->len += nLength;

// 确定GSM MODEM的应答状态
nState = GSM_WAIT;
if ((nLength > 0) && (pBuff->len >= 4))
{
if (strncmp(&pBuff->data[pBuff->len - 4], "OK\r\n", 4) == 0)  nState = GSM_OK;
else if (strstr(pBuff->data, "+CMS ERROR") != NULL) nState = GSM_ERR;
}

return nState;
}

// 从列表中解析出全部短消息
// 输入: pBuff - 短消息列表缓冲区
// 输出: pMsg - 短消息缓冲区
// 返回: 短消息条数
int gsmParseMessageList(SM_PARAM* pMsg, SM_BUFF* pBuff)
{
int nMsg; // 短消息计数值
char* ptr; // 内部用的数据指针

nMsg = 0;
ptr = pBuff->data;

// 循环读取每一条短消息, 以"+CMGL:"开头
while((ptr = strstr(ptr, "+CMGL:")) != NULL)
{
ptr += 6; // 跳过"+CMGL:", 定位到序号
sscanf(ptr, "%d", &pMsg->index); // 读取序号
// TRACE("  index=%d\n",pMsg->index);

ptr = strstr(ptr, "\r\n"); // 找下一行
if (ptr != NULL)
ptr += 2; // 跳过"\r\n", 定位到PDU
gsmDecodePdu(ptr, pMsg); // PDU串解码

pMsg++; // 准备读下一条短消息
nMsg++; // 短消息计数加1
}
}

return nMsg;
}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兄弟
另外咨询请教下,这个程序都验证调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