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4.14 UART3仿真不能用求帮助

楼主:
芯片是带3个UART的,用MDK仿真时UART1和UART2都没有问题,UART3就不行了。排除代码原因,在Debug模式下,不能往UART3对话框输入,输入东西win7就响,好像是mdk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是否遇过?

网友:
楼主仿什么单片机?

网友:
端口是否设置正确,是否有被其他设备占用

网友:
不应该有这问题吧…应该和编译器关系不大吧…

网友:
应该不是代码的问题

用的是1138,关键问题是在debug时,uart2的窗口可以输入,uart3的窗口输入win7就响。我附上了整个工程,初始化后uart2和uart3(对于mcu来说是uart1和uart2)都发送TEST四个字节,但是只有uart2有显示。而通过断点查看寄存器,TXBUF中都装载了数据并都发送了。好像是uart3对话窗口的问题。

网友:
建议你仔细阅读下MDK的帮助文档,应该是你的软件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