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时钟域

楼主:
300KHz时钟域产生的信号怎么 同步到10MHz的时钟域中,

因为300KHz的一个周期就大概包括10MHz的33个周期,但我想在300KHz中产生的比如valid信号在10MHz的这33个周期也只同步出一个valid—syn信号来,

求大神指导!

网友:
如果从300HZ产生的一个周期的VALID信号同步到10MHZ周期内,这是很好搞的。 可以用10MHZ时钟检测300HZ的VALID信号的边沿,产生一个10MHZ的同步信号。

不知道LZ 明白没有?

网友:
如果是10MHz到300KHz的话该怎么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
“检测300KHz中valid的边延”思想能明白,但如果valid的边沿和10MHz上升沿是错开的呢 那不是就没法同步到10MHz了  具体的verilog语言怎么描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