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用激光测温度的吗?

楼主:
请教一下,有用激光测温度的吗?大概温度是在上千度,有知道的大侠请回下帖,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我听我们检测技术的老师说,清华有个教授做过一个用激光检测温度的专题报告。那就是说那种方法可行的了。具体是哪个教授当时也没听清楚,你可以百度下

网友:
激光测温听过,但上千度没听过,普通激光测温就几百度

网友:
激光测温的激光是不是用来测物体的反射率方便推算其发射率?

网友:
是不是那种非接触测温?2003年非典期间公共场合用的那种?要是那个的话我有些经验的。

网友:
非接触测温有很多种,一种是根据黑体效应检测红外能量,或是热成像光谱分析。
激光测温就比较复杂了,一两句讲不清,这里有份资料你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些大多是热电堆红外热辐射测温。

网友:
回复 楼主:

传感器之家上面有这种传感器,你去看看

网友:
几百度的激光测温仪常有,上千度的是很专业的,一定是有的,可能会很贵,贵得很

网友:
金属冶炼行业就有,熔融的金属都是上千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