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s105的IrDA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stm8s105的IrDA,我想请教一下大家,用程序说吧。
 while (UART2_GetFlagStatus(UART2_FLAG_RXNE) == RESET)
   {
    }
        /* Read the received byte */
   ReceivedData = UART2_ReceiveData8();
当我按下遥控器上的7时,ReceivedData里面保存的是按键7的键值吗?
如果不是,应该怎么办?
我是新手,

网友:
没接触过IRDA,是..一种AD键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红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帮忙一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接触过帮顶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