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PLC技术和单片机技术是不是两个不同分支?

楼主:
具体地说,在工作中,是不是做PLC技术的和做单片机技术的工作是不是很少有交集?谢谢论坛里的热心人!

网友:
PLC里头往也有一颗或者几颗MCU,应用上也会有一些重叠。MCU就像是原材料,PLC是半成品,最终产品则是各种应用。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PLC与单片机是交叉的两种不同技术。PLC是当年为了代替继电器控制而开发的数字控制设备。单片机是为了代替单板机而开发的设备。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控制自动化,但是走的路不同,灵活性不同,开发成本也不同。

网友:
你说对了,PLC和单片机,根本就是两个概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那么请问在工作中哪个用的比较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目前来看实际工作中还是PLC用的多一点,毕竟开发周期短。

网友:
PLC的是电气工程师,主要用在大型的工业场合,而单片机的是电子工程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地说,在工作中,是不是做PLC技术的和做单片机技术的工作是不是很少有交集?谢谢论坛里的热心人!

表象如此但不好这么说,直接使用PLC的场合更注重的是去快速解决实际应用问题,PLC已经标准化,使用者甚至可以不知其电路结构及原理,只要知道被控对象的大致特性并掌握一定的参数设定经验就可以很好的应用PLC,不过对于PLC本身而言,PLC也是嵌入式系统的一种应用,当然也可以用MCU去实现,其实说穿了,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使用电视和设计电视的关系,二者的共同点是使用者可以不知如何设计,但设计者必须知道如何使用。

网友:
条条大路通罗马,你坐船我坐车,有钱的坐飞机,没钱的自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