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驱动步进电机(板子锁了,程序写了一部分,先把资料共享下,以前自己写的)

楼主:
电动机又称脉冲电动机或阶跃电动机,国外一般称为Stepping motorPulse motorStepper servo,就是一种离散运动的装置,步进电机驱动器通过外加控制脉冲,并按环形分配器决定的分配方式,控制步进电动机各相绕组的导通或截止,从而使电动机产生步进运动。就是说给一个电脉冲信号,电动机就转过一个角度或者前进一步,其输出转角、转速与输入脉冲的个数、频率有着严格的比例关系。步进电机具有快速起停、精确步进和定位等特点,可以直接用数字信号驱动,使用非常方便。verilog HDL语言作为硬件描述语言是目前国内外数字系统的主流设计语言,是现代电子技术发展的重要依托之一,能够较方便地驱动步进电机。

本次试验主要是完成两个目的。第一:控制步进电机进行任意角度的转动。第二:通过数字发生器随机产生任意角度,然后通过液晶屏幕显示,反过来控制步进电机转动。理解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对完成设计任务有着重要的作用。

   步进电动机由定子和转子2大部分组成。如图1所示,从结构上看,它的定转子上有齿槽与反应式步进电机相似,铁心内孔表面有开口槽。转子装有一个轴向磁化永磁体用以产生一个单向磁场。一般电机上电后环分器输出的第l拍用于将电机转子按磁导最大的原则牵入稳定零位。从第2拍起,电机开始跟踪环分器输出的通电方式运行。不同的通电方式,对步进电动机的性能有着不同的影响。电机工作时,当有一相绕组通电,例如A相通电时,电动机内建立以Aa为轴线的磁场,在磁路磁导的作用下使转子处于A相极下定转子齿对齿的位置。

当电机以四相八拍方式运行时,按A-AB-B-BC-C-CD-D-DA-A的顺序轮流通电,即半步工作,每次电流换向,步进电机将前进整步距角的1/8,如图2所示,本实验是以MP28GA步进电机为基础来实现的。

网友:
本电机有2种运动方式,(1)单相轮流通电方式:每次切换前后只有一相绕组通电。特点:在这种通电方式下,电动机工作的稳定性较差,容易失步。如:二相单4A-B-C-D(2)双相轮流通电方式:每次有2相绕组通电,通电状态切换时,转子转动平稳,且输出力矩较大,这种通电方式定位精度高而且不易失步。如:二相双4拍:AB-BC-CD-DA。如:二相8拍:A-AB-B-BC-C-CD-D-DA,经过8拍完成一个循环,步距角为二相单4拍或二相双4拍的一半。本电机以四相八拍方式运行时,按A-AB-B-BC-C-CD-D-DA-A的顺序轮流通电,即半步工作,每次电流换向,步进电机将前进整步距角的1/8,即一个步进角,MP28GA步进电机步进角度为5.625度,一圈360度,需要64个脉冲完成。

上图是本次使用的四相八拍步进电机的电路示意图,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分别把A,B,C,D,四个绕组解高电平通路,通过四个开关分别控制其通断来完成不同定子的通电,从而产生电磁效应,来完成转动。如果我们用数字信号来表示导通的过程,可以表示如图4所示的3种波形图,它们分别表示3种不同的通电方式,这里实验中我们选择第三种形式八拍的通电方式。

驱动原理:

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角度,我们通过控制输入脉冲的个数,当输入脉冲个数为一的时候,我们给步进电机一个周期的驱动波形,此时步进电机就转动一个步进角。当给十个脉冲的时候,我们就步进电机十个周期的驱动波形,此时步进电机就转动十个步进角。运用这个原理我们可以控制任意倍数的步进角。运转量与脉冲的比例关系如图5所示。

网友:
 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速度,我们通过控制输入脉冲的频率,当输入脉冲速度为500HZ时,步进电机按一定速度转动,当加快N倍的脉冲速度时,相应的步进电机也增加N倍的速度,运用这个原理我们可以控制任意转动速度。脉冲速度与转动速度的关系如图6示。

2.系统硬件总体设计

  本系统采用用模块化设计,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分开分析逻辑功能,配合相应的程序完成系统功能。本系统分为输入模块,控制模块,驱动模块,随机数发生模块,显示模块五部分组成。

 2.4.驱动模块

  驱动模块我们采用74hc573+ULN2003 两块芯片来控制。

  74hc573芯片是选择通路芯片:

1manner端口的时候,当输出时低电平的时候选通,数据babaD端口流出,以此来选择控制那个步进电机。

ULN2003作为电流放大芯片:

网友:
自己的811锁了,准备用9B96先把程序写完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没人顶呢

网友:
好的帖子

好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锁了不要紧,811 的样片还是比较好申请的

网友:
这个  可以回复一下  十分感谢

网友:
步进电机

前段时间刚刚学习了下用PWM控制步进电机,勉强能做出来,早点看的这个资料就不会困惑那么久了,不错的资料,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