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Keil的LM3S811调试笔记--串口的操作

楼主:
现在把调式串口的代码以及现象贴出来供大家分享,一些基础代码就没必要贴出来了!

首先是线束的链接,因为板子上面没有MAX202电平转换芯片,故自己外部加了232电平转换!

如下图所示:

来个侧面的:

然后就是书写代码,得到的遐想如下:没格一秒发送一串数据,数据如下:

网友:

其实代码我并不像贴出来,因为那是比较基础的代码,自己花点时间肯定是没啥问题的!底层的驱动TI里面也有的!这就省去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网友:
大鱼哥 有空教我怎么简单操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去我发的学习心得,那里有简单操作,哈哈,为自己做个广告啊,不过真的有,有例程,有图片,还有word的文档,可以让你简单入门,也可以进行简单操作,呵呵,不信你就去我那里试试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看鱼哥你就是没认真的,仔细的看我昨天下午更新的使用心得,哈哈,我上传一个word的附件,里边最后举的例子就是这个的串口,晒一下,嘿嘿嘿,我还写的是汉语呢,hoho~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把调式串口的代码以及现象贴出来供大家分享,一些基础代码就没必要贴出来了!首先是线束的链接,因为板子上面没有MAX202电平转换芯片,故自己外部加了232电平转换!如下图所示:   63766   来 ...

如果用的是uart0,不用自己外接uart通信电路。板子ft2232虚拟出来的com可以直接用的,它已经连接了lm3s811的uart0,没必要自己多此一举。

网友:

已经很认真了,这串口的基本操作已经有人上传了一些代码所以我就不上传了!要不然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了

网友:
很好,第一次,支持一下大鱼,原来在一起竟 闹了哈哈哈,赞一个,加油,学习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鑫海 加油哈

网友:
楼主的811板子好像是直接和MAX202连接的,中间有没有串电阻?
如果没有,可以验证811的引脚应该是5V兼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你能够把你的基础初始化代码给我参考一下吗?我怎么就搞不定呢?当然我用的是uCOS ii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始没有注意到学习笔记,现在看了!我的是6911的,但是很奇怪,这个不需要注册吗?不是有中断注册函数吗?不然怎么认这个是串口中断 呢?难道是默认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说搞定的过程呗  HOHO

网友:
回复 网友E:

给你程序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主要还是初始化的问题,另外我的是uCOS!!需要在keil里注册中断向量!不过我现在遇到另一个问题,两个不中断谁先来就响应了谁的,我现在在想,应该是中断有限权设置问题吧,还在调试过程中!

void init_urat0_Int(void)
{
    //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Sysclk=SysCtlClockGet();
        SysCtlClockSet(SYSCTL_XTAL_6MHZ | SYSCTL_SYSDIV_10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 The crystal is 6MHz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  设置晶振为时钟源。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初始化IO口。
        UARTConfigSet(UART0_BASE, 96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  配置UART  为 9600 波特率, 8-N-1 模式发送数据。
         UARTIntDisable(UART0_BASE, UART_INT_RX); // 使能发送前先禁能。
      //  UARTIntRegister(UART0_BASE,UART0RxIntHandler);
    //   UARTIntRegister(UART0_BASE,UART0_ISR);

        IntEnable(INT_UART0);       /* 打开串口0中断   */
       UARTIntEnable(UART0_BASE, UART_INT_RX | UART_INT_RT);
      //HWREG(UART0_BASE + 0x34) = (0x01<<3);          //IFLS 中断级别选择
       UARTEnable(UART0_BASE);
         //IntMasterEnable();
       #if 0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Sysclk=SysCtlClockGet();
        SysCtlClockSet(SYSCTL_XTAL_6MHZ | SYSCTL_SYSDIV_10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 The crystal is 6MHz
        //Sysclk=SysCtlClockGet();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使能RX/TX所在的GPIO端口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使能UART模块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GPIO_PIN_0 | GPIO_PIN_1);// 配置RX/TX所在管脚为UART收发功能
        UARTConfigSet(UART0_BASE,9600,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配置UART端口、波特率:9600、 数据位:8、停止位:1、 校验位:无
        UARTEnable(UART0_BASE);         // 使能UART端口
        Sysclk=SysCtlClockGet();
      #endif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加油加油

网友D(2013-01-24):
我现在遇到另一个问题,6911 的 两个不中断谁先来就响应了谁的,我现在在想,应该是中断有限权设置问题吧,还在调试过程中!有没有谁遇到过?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光说加油不行哟,你还是帮我想办法调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