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mel烧录的问题

楼主:
刚买了块at89lv51,可是在stc的开发板上烧写总是出错,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是电压问题?还是烧写驱动,烧写工具的问题,怎么解决?因为要用到低电压驱动的单片机,谁知道的麻烦告诉一声,谢谢了。

网友:
出错信息是什么呢

网友:
ATMEL和STC烧写机制不同

网友:
大哥你太有才了。你怎么不用STC的烧写板烧ARM

网友:
期待楼主能成功,保证一鸣惊人

网友:
需要使用Atmel自己的编程器或者使用通用编程器,Atmel的51系产品所有通用编程器都支持。

网友:
现在买个二手的通用编程器不到100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我要烧写的是at89lv51,请问有什么烧写软件能推荐一下吗?(网上很多软件看了都不知道支不支持lv 的)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73572-3-7.html
这个第六款原本是支持89LV系列,但我做的是串行的,并行的电路我删掉了没有公布再此,你可以在网上搜Easy Pro V1.2
,把并行的电路制作一个就可以了,上位机软件是串并行都通用的。

网友:
查了一下,第七款2.0里面的电路是并行的,支持89LV52,如果你用第六款软件,用第七款电路,则89LV51就可以了。

但是有个难题,监控芯片里面也要烧程序的,可以用STC89C51的先做监控芯片,然后才能烧目标芯片AT89LV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