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您正确使用与维护 液压助力转向系统

楼主:
液压转向机构在使用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主要有转向沉重、转向跑偏、转向发摆和转向时有异响噪声等。

转向沉重多是由于转向液压助力系统不起作用引起的,它与转向机械部分无关。导致转向沉重的具体原因有:液压油量不足;系统密封性能差,有空气进入液压系统内部;液压泵的齿轮泵腔磨损严重或带动液压泵的皮带齿轮损坏,这些都可导致液压助力系统不起作用。

转向跑偏现象多是由于检修转向器时装配或调整不当引起的,特别是转向器蜗轮蜗杆及液压油分配阀的装配与调整不当,都能引起转向跑偏,有时,两前轮的刹车调整不均匀也能引起新的跑偏。

转向发摆现象多是由于转向连接机构松旷、前轮定位不当、两前轮轮胎的差异引起的。

转向时有异响噪声多是由于驱动皮带轮松旷、固定转向泵的螺栓松动或贮油器的液面过低引起的。

结合以上几种情况,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正确使用和维护液压压转向机构。具体应做好以下几点:

1.定期检查转向液压油是否缺少,如缺少应及时补加,同时,定期清洗液压油杯及滤芯,防止液压油过脏或变质,建议每行驶30000km更换一次液压油;

2.在保养时,应检查转向泵皮带的松紧度,看是否有断口,如有应及时更换,松紧度应以手指按下1cm左右为宜;

3.定期检查液压系统的管接头是否有漏油现象,液压油管应尽量避开与其它部件的磨擦,以防止破损进气,同时,液压胶管应定期更换,防止胶管内脱皮堵塞管道;

4.在维修转向器时,应安装调整得当,特别是蜗轮、蜗杆之间的装配,钢球一定要装够数,同时钢片滑轨不准有变形,液压油分配阀及活塞腔壁要清洗干净,选用优质的、型号相配的油封以防止液压油的渗漏;

5.转向时,不可将方向“打死”,特别是在原地转向时,要留有一定的余量,保证液压转向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