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always中对同一个变量多次赋值的不同结果

楼主:
在同一个变量中,不要对同一个变量赋值,如果对同一变量多次赋值,那么它只执行最后一次赋值操作。

module test(clk,datain,dataout);

input clk;
input [2:0] datain;
output [2:0] dataout;

reg [2:0] dataout;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dataout<=datain<<1;
    dataout[0]<=1'b1;
end

endmodule

上例中,对dataout[0]同时进行了两次赋值,当datain=3'b010时,输出结果dataout[2:0]=101,当然这是我们希望的结果。但再看下面的例子

module test(clk,datain,dataout);

input clk;
input [2:0] datain;
output [2:0] dataout;

reg [2:0] dataout;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dataout[0]<=1'b1;
    dataout<=datain<<1;
end

endmodule

当datain=3'b010时,输出结果dataout[2:0]=100,这时不是我们希望的结果,它只执行了后者,就只执行了后面一个dataout[0]补零操作,所以,在同一程序中不要对同一变量赋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LZ说的这个问题的确在注意,这也是最基础的VHDL的语法。
如果掌握熟悉了,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always应该是并行结构吧。理论上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因为不像C中的语句是串行执行的,对于上面LZ讲到的我们会很容易发现,但并行结构还是应该注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