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5【每日一问】:如何精确定时

楼主:
 05.05【每日一问】:如何精确定时

这个问题是我一个同事问我的,当时我费了好大劲给他讲清楚。现在拿来给大家,今后在产品中很可能用到:

事情是这样,有一天我一个同事问我,他正在做一个产品,是设定一个时间定时控制温度上升曲线,系统很简单,几个DS18B20,几个继电器,几个按键,一个eeprom,一个液晶。这时他就遇到了一个问题,如果用定时器延时,经常会发生中断冲突倒是定时丢失,如果用软件延时,系统每次轮训时间都不一样,也不好办。系统已经快完成了,但为了这个问题他搞了一个礼拜。大家都知道。DS18B20在读写的时候是禁止中断的,eeprom也要禁止中断,甚至液晶读写的某些地方也要禁止中断。而且液晶比较大,串口的,写一次液晶就要几个毫秒。另外还有一点,他用的是陶瓷振荡器,因为陶瓷振荡器比较耐用,稳定性高,但是偏差大啊。

现在就要问大家了。这样的系统,精确到每天时间误差在10S以内,你说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问题的同时再延伸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系统要用AD采集供电电压,但是为了成本使用的是普通精度的电阻,5%,AD的分辨率是10位,如何保证系统电压的精度。第二个问题是DS18B20大家都知道。这家伙的偏差还是蛮大的,如何保证它的精度呢?(DS18B20不和系统一一对应)

网友:
dingshi定时器吧 精确延时?》

网友:
外接个IIC的时钟芯片,然后去读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成本,大哥

网友:
不是说用汇编写定时准一点吗

网友:
和汇编无关,提示一点,关键在如何避免中断冲突

网友:
楼主  用的什么芯片呢

网友:
什么芯片都行,PIC,S08,51,和芯片无关,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使用状态机?将各个功能写成状态子函数,轮训读写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接近了,但还是避免不了冲突

网友:
老大真是用心良苦啊,小弟学习了

网友:
可是还是没人回答,难道此问题要流标

网友C:
 LZ想讨论的是如何用定时器中断+状态机解决多个定时处理的问题吧?看标题的“精确定时”很容易立刻联想到硬件,因为光靠软件再精确也精不到哪去的。
 读写EEPROM、18B20之类慢速外设未必需要关中断,嵌入式原则上不允许动辄关中断,否则实时性就会大打折扣。

 这个系列活动不错,但建议不要限制每题必须在18点前公布答案,因一则有深度、有人气的问题讨论几日甚至跨周都不算长,况且在实际中遇到的问题未必有“标准答案”,讨论有了深度答案就自然形成了。另外一点,18点前大家多做的是主业(工作或学习),是没有深思余地的,好的想法往往是在悠闲自得,闭上眼睛之时才冒出来的。

网友:
一看仙猫就是搞嵌入式搞多了。普通系统中哪有那么高的速率,我说这个系统用的陶瓷振荡器啦。陶瓷振荡器频率都不是很高。这里用的才8M。EEP,18B20这类的都不能算慢速器件了。读写中如果中断肯定会打乱其时序。所以关中断是必须的。

网友:
也许我的命题是有点问题吧,抱歉了。
我说的也不是要求很高的精度,只是尽量提高精度,其过程要考虑到中断冲突,晶振偏差,温飘等。

网友D:
定时器用查询方式。。。
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想讨论的是如何用定时器中断+状态机解决多个定时处理的问题吧?看标题的“精确定时”很容易立刻联想到硬件,因为光靠软件再精确也精不到哪去的。  读写EEPROM、18B20之类慢速外设未必需要关中断,嵌入式原则上 ...

听仙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定时器用查询方式。。。可以不?
恩,也可以,但还差点,好好想想,定时器查询有何弊端?

网友:
用LS205双核CPU(湖南长沙国产的)控制,好好分配资源,如果只开两个中断,并列行驶,互相不会打断。

网友:
LS205是LS2051,打漏一个字符。

网友:
回复 网友E:

想了下,也有碰到这样问题,可解决的方法就是上面说的 ,LZ还有什么方法呢!说出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F:

拉出去,打50大板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们是提问活动,如果我直接说出了答案还有什么意思呢

网友H:
通精度的电阻,5%

用紧密电阻:1%的

网友H:
“软件延时,系统每次轮训时间都不一样”

可以取个小的时间片,比如1个要DELAY10MS,
另一个要DELAY35MS,

可以做一个定时DELAY5MS的时间,
再用2个计数器A和B
A记到2开始动作.
B记到7开始动作.

有点没看懂题目的要求,也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通精度的电阻,5% 用紧密电阻:1%的

呃,我好想说过了。为了成本。只能用5%的电阻。

我问的所有东西都是软件解决,说白了就是软件替代硬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软件延时,系统每次轮训时间都不一样” 可以取个小的时间片,比如1个要DELAY10MS, 另一个要DELAY35MS, 可以做一个定时DELAY5MS的时间, 再用2个计数器A和B A记到2开始动作. B记到7开始动作. 有点没看 ...

不是的,我问的不是这个,是如何精确软件定时。我再说一遍吧;

我们做一个设备,这个设备里面有个功能就是设定加热时间,精确到秒,最长工作时间10天,要保证在十天内计时器误差不超过1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的,我问的不是这个,是如何精确软件定时。我再说一遍吧;我们做一个设备,这个设备里面有个功能就是设定加热时间,精确到秒,最长工作时间10天,要保证在十天内计时器误差不超过10秒
怎么和一楼的要求又不同了呢?对你提的问题,只能沉默。

网友:
一样的,一楼说的每天误差1S,十天不就是10S了。当然只是让大家尽量,这个是个很复杂很细节的东西,需要注意很多细节。如果你真正做过类似的项目才会明白。

网友:
给大家一个礼拜时间吧,下个礼拜五我公布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的,我问的不是这个,是如何精确软件定时。我再说一遍吧;我们做一个设备,这个设备里面有个功能就是设定加热时间,精确到秒,最长工作时间10天,要保证在十天内计时器误差不超过10秒

呵呵,这个精度,差点的晶振都保证不了。

不知道陶瓷谐振器的频率稳定性如何,如果稳定度较高的话我会选择定时校准,然后写入误差进行软件补偿。

至于你说的中断的问题,我还不太清楚你说的是什么,防止冲突,是不是可以设置优先级,将这个中断的优先级设置为最高。

网友:
恩,校准也是其中一部分,但怎么校是个学问,再好好想想

网友:
当属原子钟
===================================

网友:
引用 网友I:
当属原子钟

这个,,,价格。。。

网友:
楼主现在该给答案了吧 想到一个比较笨的校准方法:用一个精确的时钟和它比较,过一段时间(比如1天)看相差多少秒,再修正定时器初值,做到每隔一天就对定时器初值修正一次。

网友:
前两天有点事,今天公布吧

其实很简单,吧前面很多观点综合起来就是了

首先要大量使用状态机,保证每个任务占用时间最短,如果使用操作系统,状态机可以保证冲突可能性最小,如果裸奔,则状态机避免了轮训时间过长。

其次要处理各个任务之间的关系,有些任务需关中断,就尽量往前放,如果是在操作系统中,就要保证使用这类任务只能由操作系统调用,由任务自己休眠,任务自身也要保证在规定时间内休眠。

然后就要尽量避免使用中断,这里说的是尽量避免使用突发性中断,最好是不使用中断。

可能大家要问了,不使用中断如何保证定时呢,其实这就是第四点,尽量使用查询,避免使用定时器中断和自动重装载。在裸奔的情况下,要在大循环中最后一个任务中放置一个空循环,用于查询定时器,而且系统不能使用WHILE一类的循环,要由最后一个任务定时循环,也就是保证每次循环用的时间都为固定长度。如果有操作系统当然就好很多,因为如果你做到前面几点一般操作系统都能及时响应定时器中断。

最后一点就非常,非常的关键,及矫正,前面说过,各类器件都有误差,这是不可避免的,晶振也有,那么在器件出场前就必须要做矫正,当然有人可能认为很麻烦,其实很简单,如果你搞过可变波特率就明白了,这点有些(不做广告)单片机里也有这样的做法,对单片机烧写时反馈的数据就有晶振振荡频率,精确到个位,比如这样

Chinese:正在尝试与 MCU/单片机 握手连接 ...
MCU Type is: ——————
MCU Firmware Version: ————
Chinese:MCU 固件版本号: ————
下次冷启动后使用外部晶体或时钟
RESET pin 仍为 RESET
上电复位增加额外的复位延时
振荡器放大增益:                   High gain
下次下载用户应用程序时将数据Flash区擦除: NO
P4.6/RESET2 用作 P4.6
启动内部看门狗后禁止改看门狗分频数       NO
下次上电自动用有关参数启动内部看门狗     NO
Idle(空闲)状态时内部看门狗停止计数      YES
冷启动后内部看门狗预分频数(未启动):     256
MCU Clock:8.016818MHz./时钟频率:8.016818M.

这个时间很快,你校准然后把数据写入芯片前后不到1S,同时你也可以对设备上的其它元件校准,比如电阻。
当然光这样也是不行的,因为晶振都有温飘,你也要把晶振的温飘作为参数表写在代码中,经常矫正。

如上,你的设备精度就能有足够的保障。我之前说的DS18B20也是这样矫正的,不过那个东西矫正比较繁琐,就不详细解释了。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查查相关文献。

网友:
没有怎么看明白

网友:
很正常,我给我同事讲了一天他才明白,不过做过很多项目的人应该看一眼就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