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路学习

楼主:
1.此稳压电路的输出电压是不是等于=稳压管电压Vz*(1+R1/R2)?

2.此电路为什么要在T1管的发射极和稳压管的正极接一个电阻Rz?起什么作用,可不可以不接?

谢谢各位大侠帮忙讲解

网友:
输出电压Vo=VI-VCE,这里的VCE是T1的
RZ是限流电阻,他和DZ组成基准电压
当电压Vo增加,随之反馈电压VF=R2Vo/(R1+R2)=FvVo也增加(Fv为反馈系数)。VF与基准电压VREF相比较,其差值电压经比较放大电路放大后使调整管的VB和IC减小,于是调整管T的c-e间电压VCE增大,使Vo下降,从而维持Vo基本恒定。

网友:
Ve2=Vz;                                        (1)
Vo=Vb2*(R1+R2)/R2                                (2)
当Vb2大于Ve2时,T2导通,Vb1接近Ve2,即Vb1下降,T1截止,Vo下降,Vb2下降;
当Vb2小于Ve2时,T2截止,Vb1接近Vi,即Vb1上升,T1导通,Vo上升,Vb2上升;
最终Vb2逐渐等于Ve2;
所以式(2)可以写成
Vo=Vb2*(R1+R2)/R2=Ve2*(R1+R2)/R2= Vz*(R1+R2)/R2=Vz*(R1/R2+R2/R2)= Vz*(R1/R2+1)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师,能讲讲电阻Rz的作用吗?是不是为了给稳压管提供稳定的工作电流呢(T2管发射极提供的电流不足以让稳压管工作稳定),还是别的啥原因呢?

网友:
RZ是为了稳定T1,因为当T1没有电流时以上各式都不成立了,输出等于输出入。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网友:
回复 楼主

R1+R2 也是个负载,Rz 不用也行,没有Rz,T1也不易发飈的,Dz 它还少吃了一道电流哩,
不过若这样做,Dz 的偏流就全由 T2 供应,这是扰动最剧烈的部份,如果 Dz 全由 Rz 供流,基准作用才可得到全面发挥,T2 应该改为差分电路。

网友:
嗯,解释得够详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胜感谢,太精辟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