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学习

楼主:
对下图的大电流不理解,请各位大侠帮忙讲解一下:大电流是怎么得来的?是怎么流的?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呢。 盛情邀请各位大侠前来指教 谢谢喽

网友:
 上图的“小电流”恒流电路,虽原理上大小电流都适用,但当电流较大时可变电阻R就只能很小,比如要输出1A,R若取5Ω的话压降就达5V,耗散功率5W,这样实际器件选型就难了。
 下图加了另一恒流电路,输出调节用的150Ω可变电阻上的压降是恒定的,在这个电路里恒流采样是0.3Ω的固定电阻,避免了需用小阻值可变电阻的尴尬。
 另外,下图为保证当RL很小时,即低电压输出时的恒流特性,加出来的那个电路需要负电压,才能确保恒流所需的317两端压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仙猫老师,还有点不太懂。317的1、3两端电压应该是Vref=1.25V,如果上图的电流要1A,则电阻应该是取1.25Ω,耗散功率1.25W?
您第二段说的“150Ω可变电阻上的压降是恒定的”,“恒流采样是0.3Ω的固定电阻”不太理解,第三段说的也不太理解。   理解能力差,还请仙猫老师在详细点,呵呵谢谢老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扫瑞,我确实没说得太清楚。你说的1A输出时若按Vref=1.25V算,电流采样电阻应为1.25Ω,功耗1.25W是对的,我没细算,只说了个概念。由此再算得1.5A输出时采样电阻应取0.83Ω,功耗1.875W。这样实际器件就必须用大型滑线变阻器,而且近2W的功耗发热相当可观。
 第2段说“150Ω上压降恒定”,是因为下部接负电源的317也是恒流电路,不受主317输出电流的影响,因此输出电流的变化完全被0.3Ω反馈给了317去控制,而这里调节输出电流的器件是150Ω,选型舒服得多。
 建议你自己写下反馈算式试试,写出之后,对第3段说的为什么要用负电源的原因也会一目了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仙猫老师不厌其烦的讲解,非常感谢。我是初学者,刚在学一些理论知识,对实际的一些操作经验不了解,所以您说的电阻选型困难是不是指电阻阻值比较小,功耗又比较大不容易找,是这个意思么?

下图的大电流是不是这样理解:当下面滑动变阻器滑到62.5Ω,下面317支路的电流为1.25/62.5=0.02A,如果RL上的电流要1.5A,则电阻0.3Ω上流过的电流为0.02+1.5=1.52A,电阻0.3Ω上的电压为0.3*1.52=0.456V,则上面滑动变阻器滑到(1.25-0.456)/0.02=39.7Ω,此时电阻0.3Ω上的功耗为1.52*1.52*0.3=0.69W (所以说下面图的元件都易选型)?请仙猫老师在抽空帮我讲解一下,谢谢您

网友:
电阻的功耗小自然就容易选型,下图对上图的改进就是避免了大输出电流时电阻功耗过大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chunyang 老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算得不错,这样计算的前提是忽略317的1脚电流。实际器件选型确实需要经验积累的,大功率小阻值的固定电阻不稀罕,难选的是同时还要“可变”。
 另外从你的计算也可得知,当下面一路恒流0.02A时,流过150Ω和120Ω两个电位器需5.4V压降,再加上为维持317正常工作所需两端的压降,负电压必不可少。

 BTW,俺只是个业余电子爱好者,讨论的也不是最终答案,被你一口一个老师叫得诚恐诚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仙猫老师的讲解,现在懂了。老师您过谦了,“老师”对您来说是实至名归的,向默默授教勤勤恳恳的老师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