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该如何选择?

楼主:
当经过继电器的信号频率范围在DC到20MHz时【峰峰值在1Vpp到15Vpp】

所选用继电器有什么要求~【会出现什么样的干扰,有什么样的措施解决】

网友:
要选用专门的信号继电器。

网友:
能具体点吗?

网友:
你可以去欧姆龙等厂家看看他们的继电器资料。很详细。继电器是个庞大的学科,我这里给你不完全

网友:
20MHz的信号确实最好使用信号继电器,这主要是考虑分布参数的影响,普通继电器会带来较大的信号衰减,信号继电器是专门用在一定频率以上或微弱信号的切换方面,触点结构进行了相应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