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FatFs文件系统下写文件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我把FatFs 移植到LPC1114上以后,给一个文件写内容:比如给SD卡里面的“ration.txt”文件写512个字母d,结果是在“ration.txt”里面出现了如下现象!

(注意:文件头从下面字母g前面的一个空格开始)

    g  T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可以看出,字母d的数目不足512个,而且开头还有g,空格,T和一些符号!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声明:1.经测试,读写一个扇区函数和多个扇区函数都能使用!

           2.用diskio.c文件里面的函数查看SECTOR_SIZE = 512

                                                             BLOCK_SIZE = 64

                                                             SECTOR_COUNT = 3862528

            用的是正品2G SanDisk卡!

谢谢!

下面这个图是我在写512个字母c出现的现象:

网友:
用编辑软件看下你写入的16进制码,windows的文本编辑器功能还是不行的

网友:
你用f_lseek - Move read/write pointer, Expand file size 先定位一下,再写入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WINHEX软件看了下,确实是写入了整整512个字节!

不过前11个字节是乱码!

如下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函数里面是有f_lseek的,如下:
FRESULT FATFileWrite(const TCHAR *fileName, uint8 *buf, uint8 rcvCount)
{
            FATFS fs;           // 定义文件系统
            FIL file;               // 定义文件
            UINT  bw;          // 字节计数器
            FRESULT res;  // 函数执行状态值

           f_mount(0, &fs);    // 加载文件系统
          res = f_open(&file, fileName, FA_OPEN_ALWAYS|FA_WRITE); // 打开文件
          if(res != FR_OK)
           {
                    return res;
           }
          else
          {
                   res = f_lseek(&file, DATA_SIZE*(rcvCount-1));         // 获取偏移量
         if (res == FR_OK)
                 {
                        res = f_write(&file, buf, 512, &bw);             // 写文件
                        if (res != FR_OK)
                        {
                                 return res;
                        }
                 }
                 else
                 {
                       return res;
                 }
         }
         f_close(&file);        //关闭文件
     f_mount(0, 0);      // 卸载文件系统
         return FR_OK;
}

网友:
你用的哪个函数写的,吧输出从文件改到串口试试,当然最高还是跟踪下

网友:
从你这段代码看不出问题所在,但从输出结果看应该出在BUF上, f_lseek这个函数也很可疑

网友:
更加奇怪的现象出现了!惊!

我用flseek函数定位在ration.txt文件的第三个512字节开始写512个数字9,结果你看前面1024出现了什么现象,如下图:

我是用ISP串口方式自动下载的程序!根本没有用JLINK!

网友:
有点像指针出了问题,但是没法确定啊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RAM空间不够造成数据缓存与其他数据区重合,你可以改一下堆栈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我的buffer是定义在FAT的API文件下:FATAPI.C
现在我把buffer定义在main.c当中,结果写入的字节当中前面有一半都成了乱码。
我在给“ration.txt”写入数据之前,先用串口把buffer的数据输出到电脑,看到buffer的数据没有乱,说明就是进入文件系统后,数据乱了。

请问接下来怎么调试比较好?用的编译器是KEIL MDK4.0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你并没有采纳我的建议,就是因为进入FATFS才会因为堆栈问题改变缓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改堆栈?

谢谢!

网友:
在启动代码中有,下面是根据向导改的,也可以直接到启动代码中进行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leang521和zhaojun_xf两位版主的帮助!

在下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果然是STACK_SIZE搞的鬼!

在KEIL的启动代码中,默认的STACK_SIZE为512字节,而SD卡的扇区最小就是512,只一个Buffer就都占了,在加上其它一些数据,不重合才怪!改为2048以后,问题就解决了!

就这么个小动作,搞了一个星期!搞的我都快放弃FATFS呀!结果不是FATFS的问题!

再次感谢!高人呀!

网友:
标记一下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