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无线识别无源磁卡

楼主:
题目说的不明白,正文说:

那天我的卡给ATM吞了,只得去银行取。

进去后,发现要拿票排队的。

但是我发现当前服务的号码是156,而我却是245,我又看了看,可银行里总共就20人左右。

很明显,有上百号人拿了票走了。

这时我发现一个很弱智的地方:

喇叭里:

请158号....

请159号....

它这么喊下去,天都亮了。

但是转眼想想,它也是没办法的。因为,我能肯定,它是按照顺序来,也就是说,它无法确定当前号码最排前而又在银行大厅里的人是谁?

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能做的事情就是,不断扫描当前所在的人的号码并做记录....

接下来的事情都很容易。

难就难在如何识别这200多张无源磁卡。

我不是很了解磁卡的识别原理。

但我想,可以肯定的是它所带的信息是被动的,就是说它肯定不可能通过什么发送信号通知检测的主机。

而且它的信息通道也是单一的。

我当时身上没带纸没带笔,只拿了一只填表的笔,又拿了一张什么基金的小单子当草稿纸用。

我认为,要识别出无源磁卡(有源的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有源的成本太高,而且有源的也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别人早做好了,用不着我费劲。)

关键在于如何让它“散发”出一组二进制码,假设这银行状况,8位估计就够了。

但是,这组二进制码如何区别每个位呢?

如果是串行,那好办?问题是,无源卡如何“串行”轮流送出8个位,又如何让主机识别到谁是起始位?

起始位好办,但是,串行轮流送,就很困难。

此路不通另走一条路。

如果本身磁卡上的信息就(比如说不同频道送出确切的某一位),那么,主机可以通过轮流扫描8个频道去识别,也是可行的。

但是这样的话,无源的磁卡,假如要如此来,会不会需要不同的磁性材料啊?

那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我想,我也许可以去参考当今的磁卡技术,也许里面有我不懂的但是很有潜力往这个方向发展的技术可能。

把这个东西弄出来,它应该还是蛮有意义的。

最重要一点,它可以避免现有的无源磁卡,低成本在未来的物联网RFID中变得毫无意义。

RFID虽然是好,问题是它成本高。

而且这几年提的好多,一直没起来,估计就是成本在作怪。

仔细想想,银行识别排队票号只是一个模型,扩展开去

它也可以完成 RFID在超市中的应用:

一个购物车过去,所有标签都被读取,瞬间完成计费工作。

(现在每个货物成了银行里排队的人么)

网友:
哥们,飘得太高了,落一落
这些东西关键在成本,首先,你是要给每个人发张卡么,这个卡多少钱,你肯定不能来一个人给个卡,指不定谁拿着跑了。那么就要把这个可和银行卡挂钩起来,最好就是一张卡。好,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你如何进行远程供电,不要说什么稀土检测放射性检测,不靠谱的是,只有无线信号还行。远程供电啊,你要对一个大厅远程无线供电,这个能量,损失有多大,对人体危害有多大。就算你把远程供电的问题解决了。那还得通讯吧,前面说了。最好是一个卡,这样就挂钩了。相当于卡的ID,远程通讯吧ID发出去,距离至少得几十米吧。也就相当于你想几十米范围内的人,设备开放了你的ID。ID懂吧,谁知道你的设备会不会有什么漏洞,有没有被人跟踪,安全啊。当年奔三就因为一个ID搞得安全局都惊动了。你敢么,十几米范围内。不知道是谁,在不断监视着你。你放心啊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应不难解决,如果要解决一个人取N多张排队号的问题,只要把取号的换成指纹取号,也就是说一个指纹在规定多长时间以内只能取一次或者两次这样,现在一个指纹机已经很普遍了,不知道这个方法怎么样

网友:
不是一个人取很多号,而是取了号等不及走了
我经常遇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ID的范围不是很远,通常如果频率是125K的话最多一米左右,ID确实保密性不好,我想以后的卡一定是向CPU卡发展的,就像我们的二代身体证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取过号等不及走了的不会很多吧

网友:
看运气,有时候能碰上很多

网友:
你们想得真多
我说的无源,,无源还能有CPU?
一张磁卡,,,或者说我没说明白,就是类似于那种商品的标签,一张破纸,能值多少钱?
如果是IC卡,方案很成熟了,LC收集信号,同时收集能量,
里头有个蓄能电容

网友:
哈哈,不是我们想的多,而是普通标签纸没有ID记录功能,你不可能知道那个ID丢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才是我琢磨的地方。
有源的人家都做了几十年,哪还轮到我费劲

网友:
这个就需要材料学化学高能物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电子顶多给人家打个下手

网友: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前段时间我很关注物联网,但是现在方面的技术应用达到了什么水平,还是比较模糊,楼主如果了解的话希望能讲一下

不知道射频技术那种无源的电子标签距离最大可以到多远?

网友:
不能记录ID号的能到2米,能记录ID号的只有十几二十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