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C0832

楼主:
DAC0832后面接放大电路可以把电流转换成电压,可是转换后的电压都是5v,15v的,可不可以转换成100多v的,后面可以接一个节能灯泡的呢?求电路图

网友:
大哥您这是要做什么?

网友:
我想做一个简单的光线补偿电路,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又是和毕设有关吧,这段时间大多数是毕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 是啊  呵呵

网友:
节能灯的灯泡发光基本恒定的,和电压无关,补光是个很复杂的系统,要看你用在哪里,环境不同系统也不同

网友:
如果是做光线补偿不能用这种方法,而且节能灯本身不适合调光,强行进行补偿的话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基本上没有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