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线圈,几百uV的放大电路

楼主:
这是我LS的一个朋友,学电子的。在做毕业时,遇到的问题,我不懂,所以请他描述一下问题,转到这里问问大家。

PS:我们的毕业设计比较紧了,20号就要交了,所以请大家能说明白一些,替朋友谢过各位了。

在做罗氏线圈传感器时候,得出来的电压信号很小,差不多就只有3001400 uv这么大的电压,频率为50Hz(当然附带有部分杂波)的正弦交流信号,现在想把这么一个电压信号放大差不多1000倍,让其可以被检测到。不过试了一两个放大电路,才放大了50倍就发现噪音已经将主要波形掩盖了,出现很多杂波,所以现在需要一个可用的运算放大电路,可以放大。

网友:
没接触过,帮顶

网友:
回头说,弱信号放大,比较麻烦

网友:
微弱信号还是在线圈上动脑筋比较有成效。

1、尽可能减小漆包线线径

2、在体积允许情况下提高线圈匝数

3、采用优质磁芯

4、线圈部分采取屏蔽措施,以磁芯检测信号

网友:
恩 试试仪表放大器。

网友:
另外单级放大是不行的,应该必须多级的,另外还要把某些级做成有源滤波器,这样就可以去除非50HZ的一些噪声了,。

网友:
五楼是对的,小信号放大必须使用仪表放大器,普通放大器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仪用运放,这个名词我也想的起来
有没有具体型号推荐?

网友:
INA118,INA128等低功耗仪表放大器可以参考下

网友:
供参考

●AD620:Gain=1~10000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Data_Sheets/AD620.pdf

●AD8223:Gain=5~1000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data_sheets/AD8223.pdf

●INA321,2321:Gain=5~1000 查看详情

网友:
哇咔咔,仙猫大叔也来了,我那哥们真好运。。。。。。

网友:
那个仙猫,他们学生。给推荐点便宜的被

网友:
回复楼主

选用仪表放大器,而且电源设计的时候要注意,电源的噪声很关键,使用共模电感减小电源共模噪声,需要自行绕制,并用示波器观测选择滤波效果比较好的;布板的时候要注意地线,电源线,布板一定要按照信号的流向,注意旁路以及去耦电容的位置,器件与地线接触电阻要尽量小等等~~~~~
反正要多调,多试,多看,模拟电路就是调出来的。

网友:
观察一下噪声,如果是高频噪声,应该滤波,减少噪声信号

网友:
最近忙毕业的相关事情,好些日子没来论坛,一下冒出了好些帖子。
这个帖子,那个朋友也不知道做得怎样了。不过他也没怎么跟我提起过。

在此,谢谢LS各位朋友的回答。

网友:
采用分级窄带放大器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