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开发板小问题2

楼主:
最近仔细看了看板子,开发板很多过孔,原本觉得是板子布线不好呢,但是怎么想都不对,有很多过孔并没有参加到电路之中啊,请论坛中的大牛或者管理员解释解释好吗???为什么设置那么多过孔呢,在我看来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网友:
你是不是看到底线上的过孔?这个是为了信号和EMC做的,有些事为了散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是检查芯片引脚用的吧…

网友:
检测引脚是否正常工作吧 呵呵…

网友B:
应该是地线的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地线的过孔

在走线时候上下两层的地应该打上均匀分布,数量适当的过孔,以减少上下层的电容效用

网友:
最好上图片看你问的是哪些空,猜想是偏离真相的

网友:
我上传pcb图,不过不知是不是那块板子的

网友:
这块板子在顶层的接地引脚弄了很多过孔到底层

网友:
那就是了地线过孔,为了EMC
“在走线时候上下两层的地应该打上均匀分布,数量适当的过孔,以减少上下层的电容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熬是这样啊 那我就会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地线过孔用用打这么多嘛,迷糊了 我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啊,他打的也忒多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怎么样也不用打这么多吧,给你发两张照片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嘿嘿嘿,我只是猜测的…我也不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熬哈哈哈没事,会有大牛来解答的嘿嘿

网友:
确实是我说的那些,地线过孔越多越好,不过它这个打的不规则,比较乱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奥,那我明白了老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