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6【每日一问】按键识别

楼主:
Port 直接接微控器的GPIO端口,若要微控器识别不按下时的状态,程序中gpio该如何配置 不限型号 给个解释

网友:
哈哈  沙发  先坐到再说

网友:
配置为高。

网友A:
配置I/O为输入,带弱上拉,

读端口,高为无按键

检测时最好笑抖

网友:
欲微控器识别不按时的状态,这句话。。。字打错了吧,改正了再说,还有前面图片是啥????

网友:
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线与????

网友:
比如AVR单片机,I/O口要配置为输入(行),输出(列),当输入检测到相应的高低电平时,这样可以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也可以适当的加上20ms的延时消抖。

网友:
怎么越来越跑题了。楼主呢?出了题就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在不好意思 今天失职了!!忙别的事去了

网友:
才想起! 做一点补救

网友:
矩阵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I/O为输入,带弱上拉, 读端口,高为无按键 检测时最好笑抖

如果这个图的话那四楼的是正解。

因为你这个按键只到地,那么其中一段是低电平,另一端必须为高电平才会在按键时发生状态转换,可是因为一端直接到地,那么这边的高电平就必须有限流,也就是说通过一个电阻到高电平,这个电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上拉电阻,但你这个电路中是没有的,那就只能把IO配置为弱上拉。

网友C:
引用 楼主:
Port 直接接微控器的GPIO端口,若要微控器识别不按下时的状态,程序中gpio该如何配置 不限型号 给个解释

这个看不太明白,不加上拉电阻可以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上拉,但这地球人都知道,我这里就是不要上拉时,程序中该如何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不太明白,不加上拉电阻可以用吗

可以,但比较复杂,牵涉到噪声信号处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上拉,但这地球人都知道,我这里就是不要上拉时,程序中该如何配置

如果你不想增加代码负担的话,还是上拉的好,就算不要外不上拉,也要内部上拉,前面不是说了么,IO配置成准双向弱上拉

网友C:
弱弱的问各位一句,什么是弱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各位一句,什么是弱上拉
弱上拉指在这个端口接一个几十千欧姆到百来千欧姆的电阻到VCC电源。与此相对应的是强上拉,接一个小阻值的电阻如200欧姆到1千欧姆的电阻到VCC电源。

网友:
看来有必要举个例子啊

网友:
上拉大小是根据电路和信号需求来定,比如信号上升沿下降沿时间要求,驱动能力要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