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时钟域:高频时钟如何即时读取低频时钟数据

楼主:
在高频时钟域内发起读取命令,读取低频时钟域内数据。

由于读信号是高频时钟域内的,保持时间不足够支持低频时钟读出数据。该怎么做?

网友:
可以把该信号延长就可以了啊!

网友:
哦,可是怎么延长,延长时间该怎么计算或者设计?

网友:
延长时间就相当于频率减小,频率减小就是对CLK进行分频就可以了。不知道这么做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