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话怎么通过51单片机和isd2560相连接啊?非常感谢啊

楼主:
家用电话怎么通过51单片机和isd2560相连接啊?非常感谢啊

网友:
两种方式。一种你可以用专用的芯片,能接线收线。另一种就是用单片机的AD,DA和继电器自己做一个,录音就比较简单,将电话线经过放大器整形后直接给isd2560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