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安装到破解步骤2生成不了alf文件,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ADS9 安装后 进行破解,第二步生成不了alf文件,求高手指点一下,我的是win7系统,破解是关了杀毒了,路径都是英文的。请问还有哪个地方出错么?破解都是按说明安装的。

网友:
请问你用的具体是哪个版本,如果和我的一样可以发个alf文件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文件有人给我传个,软件可以用了,但是显示的是not signed in,请问这个影响使用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还是没破解成功,是有使用时间限制的,具体我也不记得怎么破解了,每次安装就是严格按照说明做就好了,我记得你说的那个文件,是之前一步生成的下一步添加他就可以了

网友:
add license file,路径指向alf文件

网友: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破解,里面有详细的步骤说明。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破解时生不成.alf文件,说是找不到匹配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