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指教...................

楼主:
最近在调试NRF24L01无线模块,但是收发到的数据都是高电平,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
还有,就是我给无线模块的电压是利用两个电阻“2K”“3K”串联从5V中分压出来的,这样行么?
还是需要5V转3V的模块??

网友:
都是高电平说明模块根本就没有工作,供电要用LDO,用电阻分压是不行的,你自己算算考虑模块的工作电流后,电阻的分压还是原来的值么?而且模块的工作电流还不是常数。

网友:
我们一般都用LM2575-3.3给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