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C2000】板块提建议!

楼主:
大家觉得 咱们C2000板块 应该如何发展?

比如:

1、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2、围绕哪些主题进行探讨?

3、组织什么样的活动?

4、有哪些有趣的创意可以应用在C2000板块的发展中来。

活动截止时间:5月31日

期待通过大家的激情碰撞,能够为C2000带来更多的活力!!!

特别说明:对于有突出创意的网友,将获得TI赠送的给力礼物!

TI 超级便携音箱,俺们办公室的MM超级稀罕

做工很精致的无线鼠标

网友:
其实如果是想推广咱们坛子的C2000板块,最好的办法就是搞像先前那样的开发板试用什么的活动,但是这样的成本可能会高一些,需要TI的支持。但是我觉得这样做对坛子的推广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可以吸引一些潜水或者新的坛友的到来。如果说举行DIY活动,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都知道DSP的片子也是很贵的,而且焊接又是另外一个问题。DSP不像单片机那样很容易的就会上手,有些兴趣爱好的坛友可能对DSP一点多不了解。

因此我到是觉得论坛要是有高手可以写一个C2000的连载的教程,这样慢慢的等坛友们对此有一定的了解和兴趣了以后,在围绕C2000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我觉得到那时候人气就会很旺了!~比如说DIY C2000的活动,大家都知道DIY的过程中是最能学到东西的,谁还会不参加呢!~

关于我们DIY活动的内容,不要太难了,简单一些,这样初学者也可以跟着练手,这样人气才旺嘛!~要DIY就DIY电机控制方面的,既能发挥C2000的优势,坛子里又有熟悉这方面的高手,这岂不是万事具备了吗!~

当然,这些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网友:
奖品很丰盛1!!

网友:
最好也像【最爱TI M3 - Stellaris!】

那个板块,有开发板送,因为DSP毕竟比单片机难哟!现在还没普及,呵呵

网友:
对C2000模块的建议

1.组织一些DIY活动,调动大家的激情...
2..组织活动分享学习C2000的心得和资源
3.成立兴趣小组,重点负责电子设计大赛的资料搜集(这段时间很多都在搜寻)

网友:
       个人觉得C2000的计算能力还是相对较弱一点 音频 图像处理中的很多算法都很难开展 在我们系这边 C2000一般都会用作像频谱分析 系统辨识 还有在一些复杂的控制算法上 有很大的应用 尤其是在电机控制方面应用比较多 另外 dsp的成本不低仿真器又很贵 DIY的可能性应该很小 上次那个做贡献还不错 但是看到的都只是开发板什么的资料 没有什么实际应用的例子 我觉得开展活动可以从为什么用DSP MCU为什么不行 单板机 工控机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非DSP不可 也可以引进一些讲坛讲座类的东西来吸引人的眼球 当然要是可以的话 最好开展试用活动
       其实活动可以按讲坛互动的模式开展 开发板到达论坛—>确定主讲—>讲坛启动,成员报名—>论坛定期发布教程及教程任务—>成员学习并利用demo完成任务,上传任务并发布心得—>主讲讲评—> ··· ··· —>一期结束,成员奖评

       具体成员确定,和怎样吸引眼球这方面论坛应该比较擅长就不多说了,最好是能请比较牛一点的人物做个顾问什么的,价值高了,噱头大了,活动自然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的成本太高了,现在TI官网上2812芯片都缺货。价格很高,不便于开板,还有TI公司的DSP已经很成熟了,他们也不会再去投入很大的精力了。赞助这边可能有点麻烦,不过新出的2000系列能否有着方面的提供!

网友:
回复 网友B:

TI的DSP有很多型号的,2000,5000.6000等,对你说的算法,可能6000的比较多,本版块是2000的,主要用作电机控制方面,还有你说的像频谱分析 系统辨识。
讲座的方面还得请专家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个人认为一个DSP在于应用 DSP就是为了DSP(数字信号处理)生的 没有算法用MCU也一样 成本还低 如果仅仅单纯学习理论而不结合工程实践是没什么价值的 讲出C2000优势还需要理论清晰、工程经验丰富的人来主持 整两个小组 发两个资料没什么太大的实用价值

网友:
我的一些看法

看了以上大家对C2000的看法,我想说说C2000的定位
      我先申明下,c2000其实推出的初衷是专门为电机控制和电力电子领域来设计的,其方便的事件管理器可以输出各种PWM波形来控制各种开关电路和开关磁阻电机。其本生并不支持浮点运算,但是TI官方提供了IQmath这种省力的函数,就是把浮点运算转换成定标的定点数运算。所以我们应运C2000来做项目的时候一定要确定它是否合适。DSP程序是在RAM里执行,比起单片机在ROM里执行,快很多,所以一些实时性要求特高的工控场合需要使用。
    我还要说下C2000不是专指DSPF2812,我只能说这款芯片确实做的很成功。但是其已经停产了,其替代产品是F28835,而且C2000推出了F28035这样的低定位产品(大概只需30-40元就可以买到),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到F2812价格高昂确实无法展开C2000的学习。
     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款超给力的TI官方软件controlSUITE。这个软件包含了C2000所有系列的资料。TI所有关于C2000的代码和应运都可以在这个软件找到。只需在官网下载即可。
      关于楼主说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定期开展C2000代码编写比赛,当然获胜者最好可以得到称号和奖励。比如一个三相全桥电路的闭环控制程序,数字滤波器设计,或者一些特别有新意的题目。这样大家可以得到讨论和锻炼,对C2000的认识也会加深。
      还可以由大牛编写程序让大家来找错,如果全部找到错误并完成功能者,也可以得到奖励。
      或者DSP硬件电路设计比赛,出一个要求,大家都来设计,最好拼比,最完美的原理图获胜,而且大家可以把它付出实践把它做成PCB。
      我建议编辑部可以和TI联系下,多多申请下TMSF28035这类低定位C2000DSP的开发板(价值大约只有200,300元),作为奖励或大家交流用。这样可以更大激发兴趣。

网友:
C2000应用最大的两块:电机控制和数字电源源。
C2000应用最大的困难不是硬件也是不软件,而是如何把控制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需要的控制代码。
建议eeworld可以开发一些C2000系列的电机控制或者数字电源套件,这类套件目前市场上售价较高,成了普及C2000的一个门槛。

网友:
主要还是电机控制方面。最好也是成立DIY小组,然后小组成员有机会获得TI的DSP试用机会,然后根据最后的活动情况,决定板子的最后归属。感觉这种活动都是相似的,因为比较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而且大家也容易相互促进相互学习。
心得体会一定要写,方便后来人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错,分析的不错,2812已经买不到了。还是希望TI赶快出新品,可以免费申请,这样咱们就可以做板,一起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电机控制:主要私服用的比较多
数字电源套件:是不错的,特别是在高压情况下!!

网友:
回复 网友F:

DIY的话要考虑成本,希望TI可以赶快出来个新品,这样咱们就可以DIYl了。

网友:
能不能该点开发实例呢?
C2000不熟悉哦

网友:
翻出这个贴子发现不错。大家对C2000有什么建议,可以多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