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 ASM问题求助

楼主:
LM3S8962,
ASM问题求助
为什么以下代码可以正常运行:
OSIntCtxSw
PUSH {R4, R5}
LDR R4, =NVIC_INT_CTRL ; trigger the PendSV exception
LDR R5, =NVIC_PENDSVSET
STR R5, [R4]
POP {R4, R5}
BX LR
NOP

但如果改为以下就出错:
OSIntCtxSw
PUSH {LR}
PUSH {R4, R5}
LDR R4, =NVIC_INT_CTRL ; trigger the PendSV exception
LDR R5, =NVIC_PENDSVSET
STR R5, [R4]
POP {R4, R5}
POP {LR} // 只要对LR 进行写操作就会出错
BX LR
NOP

只要对LR 进行写操作就会出错,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太清楚哦,看看权威指南

网友:
看汇编就头疼我 哎

网友:
看了一下,貌似LZ没有对LR进行写操作,只是压站和出站的操作。
的CM3看,链接寄存器会自动入栈,自动出站。如果要操作的话,LZ应该将CPU工作模式改了。。。
    不知道上面的理解对不对。。。。。查查LR人使用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A:

POP   {LR}   就是对LR进行写操作。
请问应该怎样改CPU的工作模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POP实际上就是执行了一次写操作。
对于LR寄存器,在ARM里面,它就只有一个用途,当函数(或异常)返回时,将它里面的值送到PC。这也是它的唯一的用法,假如我们现在从0x10000000这个地址进入一个异常,此时硬件会自动将这个地址复制到LR中,再PUSH入栈保存。当异常返回主调用异常点时,会POP这个值到LR中,到将LR中的值送到PC。但是我们要知道,程序实现函数调用或进入异常的这断点地址是我们无法预知的,如果我们强行操作,会引起无法预知的结果。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个断点地址到底是多少,上面程序会出错,以我个人观点就是,硬件已经默认执行了一次POP,也就是将断点地址释放到了LR中,如果我们再来一次POP,就是将下一个栈地址中的数据放到了LR中,再将LR送到了PC。这样肯定就不能回到原断点地址。程序当然无法执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POP 之前我已PUSH一次,不存在“就是将下一个栈地址中的数据放到了LR中”的问题。

在该例子中,PUSH/POP 从R0到R12中的任意一个或若干个寄存器都没有出错,但只要POP列表中有LR就会出错。实在想不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LZ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可能我表示有点模糊了。
我的意思是,无论LZ你是否执行PUSH或者是POP LR寄存器。硬件实现上还是会自动执行PUSH LR一次,返回时硬件自动实现POP LR一次。这样肯定会冲突的,因为入栈与出栈都是自动实现,无论你是否进行用户操作它都必须执行,比如LZ下面的POP LR吧,你是用户执行,在你操作这句的时候,硬件是没有自动实现POP的。但是你却执行了,你让硬件去执行什么喃?但近于规则,它还是会到堆栈中去找,即使POP到了一个数据到LR中,明显不是正确的地址。。。LZ认为这样可不会出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