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2米内是否有人,我想知道用那种红外测量模块?

楼主:
比如有人进入商店,单片机鸣叫“欢迎光临”,我想知道用那种红外测量模块,最好有使用手册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热释电红外传感器

网友:
现成的模块,大点的电子市场都有,而且便宜

网友:
楼主的要求不宜采用红外热释电传感器,在进门处装一遮挡式红外对管最可靠,用普通遥控用的红外LED配合红外光电管即可。

网友:
15块钱左右,现成的模块快,很好控制,以前做机器人的时候用过!~

网友:
用红外对管完全可以实现,而且便宜价格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