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 dxp里的navigator怎么调出来呢?

楼主:
教程里说可以直接利用navigator找到电路图里的元件,但是我的dxp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啊,有一个叫navigation,但是和教程里的不一样啊,请前辈们指点。

此为navigator,可以和project还有libary放在侧面的一个小边栏

这个叫navigation,肯定不是它了。。。

网友:
又自问自答了

刚问完就翻到了。。。。。在右下角的design compliler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