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M3S811的步进电机解决方案

楼主:
最近eeworld在使用用LM3S811DIY一些东西,本人曾经做过一些步进电机方面的控制,但都是使用一些公司的成品驱动器和控制板卡来做,对于最底层的步进电机的驱动却没有实际做过,既然论坛给了这个机会,也想抓住这个机会,和论坛的朋友一起完成这个DIY项目。自己在这个方面只是浅显的理解,如果有什么错误,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下面主要讲一下我的思路,如下图所示,是总的框图,整个系统包括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上位机(PC或者工控机),下位机(LM3S811),驱动电路,电源模块以及步进电机。上位机主要驱动器状态显示和参数设定;下位机主要通过串口与上位机通信,以及控制驱动电路等。驱动电路主要是为了实现功率放大;电源模块主要为了系统提供电源。

其中驱动电路有两种实现思路,一种是用现有的集成芯片驱动步进电机,如THB6064AH,这种方式制作的驱动电路简单,可靠性好等优点,但是由于许多功能已经集成固化了,所以无法扩展其功能。比如,这个芯片最大支持64细分,想要更高的细分就没有办法了,下图给出了一个简单实例:

另外一种是用分立器件制作驱动电路,查看TI的网站,可以看到TI已经有了步进电机控制和驱动的解决方案。如下图所示:

基于上图,TI还给出了基于Stellaris系列单片机的步进电机的参考设计,对于我们的DIY活动很有参考价值,文档spmu026a,给出了参考设计使用指南。关于这种方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细分,如何实现细分,还需要研究。现在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步进电机的细分:细分的基本概念为:步进电机通过细分驱动器的驱动,其步距角变小了。如驱动器工作在 10  细分状态时,其步距角只为‘电机固有步距角’的十分之一,也就是:当驱动工作在不细分的整步状态时,控制系统每发一个步进脉冲,电机转动 1.8°;而用细分驱动器工作在 10 细分状态时,电机只转动了 0.18°。细分功能完全是由驱动器靠精确控制电机的相电流所产生的,与电机无关。关于细分的内容还需要详细学习。

附件给出了TI关于步进电机的几个文档资料

网友:
支持,过一段的DIY步进电机驱动器,楼主可以加入进来!~

网友:
细分后的一般称作微步距 主要问题是细分会使微步距的大小不等 容易引起电机振动和失步 使步距角均匀时 电机电流就不会成均匀的阶梯型了 要是细分做的真的那么神64细分均匀 可能就要赶上交流伺服电机了 这部分西门应该比较明白 可以问问他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网友B:
先不要做太复杂,第一步尽量简单,不要做细分驱动,一拍和半拍即可,电路也都一样。细分驱动不论电路程序都比较复杂。等第二版再说。
我会同步跟随,但我做的是单独的步进电机驱动模块,不基于任何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要做太复杂,第一步尽量简单,不要做细分驱动,一拍和半拍即可,电路也都一样。细分驱动不论电路程序都比较复杂。等第二版再说。我会同步跟随,但我做的是单独的步进电机驱动模块,不基于任何单片机

这部分能够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
步进电机仅仅是一种驱动方式,其本身是不基于任何单片机的。811只是有步进电机驱动功能,但不是说离开811就不能驱动步进电机了。所以我做的仅仅是个步进电机的驱动模块,可以用在任何单片机上。就好像我之前发过一个视频,我用四个按键一样可以驱动步进电机,如果我用个74芯片吧那个电路改成脉冲分配器的话就变成一个按键驱动一个步进电机,如果我把输入由按键改成单片机控制的脉冲输入的话就变成单脉冲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
能不能提供完整的LM3S811驱动两路步进电机电路方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