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E的功能仿真和时序仿真的问题想请教

楼主:
我的一个程序功能仿真通过了,时序仿真出现很多问题(用的是ISE,仿真用modelsim,后仿的时候结果图里有那种红色尖角,有很多,好像是什么timing errors),我想知道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应该做什么呢,是否就马上该调试程序(我是这么干的,但是我不清楚程序在后仿中哪部分出了问题,所以调试起来很费力,基本没什么进展),请问有没有详细直观的方法?

还有我在做完功能仿真之后就直接实现做时序仿真了,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步骤被忽略了?看很多流程图里都写着约束和静态时序分析,这两个对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有帮助么(功能仿真正确后仿不对),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希望能有人解答,谢谢!!!

网友A:
功能仿真的只是验证逻辑正确性。 比如 A  AND B 这个逻辑, 功能仿真只是验证A=1,B=0, A  AND B=0 这个逻辑正确否。

时序仿真验证跟器件以及布局布线的延迟有关系。同样A  AND B 这个逻辑, 由于A输入端口到 AND这个晶体管这个器件的延迟与B输入端口到AND这个晶体管这个器件的延迟不同就会到导致冒险出现。

所以你的FPGA应用程序设计, 一定要在程序设计开始,考虑这个器件的延迟,导致冒险的情况出现。建议你用全同步设计,可能就会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能仿真的只是验证逻辑正确性。 比如 A  AND B 这个逻辑, 功能仿真只是验证A=1,B=0, A  AND B=0 这个逻辑正确否。时序仿真验证跟器件以及布局布线的延迟有关系。同样A  AND B 这个逻辑, 由于A ...
谢谢,那约束对时序仿真的结果有影响么,静态时序分析报告里面有什么信息,对我现在的遇到的情况有帮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