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485与FIFO的问题

楼主:
大家都觉得FIFO好用,本人也觉得是!但是突然有一个问题,就是在RS485通讯的情况下,发送完毕后什么时候去改变485的通讯方向?

一般用51的时候,有一个TI发送完毕中断,这时可以去改变RE的状态。

但到ARM后,TX中断是基于触发点的,而不是发送完毕。难道在发送TX中断后还要开一个计时器去查询寄存器的状态来改变485的通讯方向?

请有经验的兄弟指教!

网友:
交由外部硬體處理!

网友:
这个没研究过,不过最好使用定时功能,因为485切换时会有信号震荡,为了避免震荡最好在收发切换时进行演示,所以定时器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可靠的切换要加适当延时,一般可取1mS,通讯速度越高、节点数越多或总线长度较长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网友:
感谢楼上的解答。
自己找到解决的办法了。BUSY!

网友:
解决办法

//*****************************************************************************
//
// Send a string to the UART.
//
//*****************************************************************************
void
UARTSend(const unsigned char *pucBuffer, unsigned long ulCount)
{

    //
    // Loop while there are more characters to send.
    //
    while(ulCount--)
    {

        //
        // Write the next character to the UART.
        //
        UARTCharPut(UART0_BASE, *pucBuffer++);

    }
   while(UARTBusy(UART0_BASE));//RS485转换控制标志
}

网友:
我X,这个跟我的做法一样了,我自己想的。

网友:
这样做效率不高'打开发送fifo空中断'把中断条件设为一个字节'在中断再查询最后一个字节是否d发送完毕'这样主程序可以有更多时间处理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