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 串口调试助手 与单片机通讯

楼主:
Private Sub clear_receivetext_Click()
    receivetext.Text = ""
End Sub

Private Sub clear_sendtext_Click()
    sendtext.Text = ""
End Sub

Private Sub close_Click()
    MSComm1.PortOpen = False '关闭串口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4   '使用串行端口1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设置波特率等
    MSComm1.InputLen = 0    '清空从接收缓存器中读到的字符
    MSComm1.PortOpen = True     '打开端口

    '这是整个的初始化过程
End Sub

Private Sub open_Click()
    MSComm1.CommPort = 4   '使用串行端口1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设置波特率等
    MSComm1.InputLen = 0    '清空从接收缓存器中读到的字符
    MSComm1.PortOpen = True     '打开端口
End Sub

Private Sub receive_Click()

              Dim strBuff As String
              Dim str() As Byte
             strBuff = MSComm1.Input
            str() = strBuff '接收数据处理为16进制
            For i = 0 To UBound(str)
            If Len(Hex(str(i))) = 1 Then
            strData = strData & "0" & Hex(str(i))
            Else
            strData = strData & Hex(str(i))
            End If
            Next
            receivetext.Text = LCase(strData) '转换成小写输出

             'dat = MSComm1.Input
             '  receivetext.Text = " q"       实现将接受到的数据以文本形式写到接收部分的窗体内这是核心代码。
End Sub

Private Sub send_Click()
    On Error Resume Next    '简单的错误处理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gBox "串口已关闭"
    End If

   Dim a() As Byte
   Dim l As Integer, s As String
   s = sendtext.Text
   l = Len(s) / 2
   If l < 1 Then Exit Sub
   ReDim a(1 To l)
   'For I = 1 To l
   a(1) = ConvertHexChr(Mid(s, 1, 1)) * 16 + ConvertHexChr(Mid(s, 2, 1))
   Print a(1)
   'Next I
   MSComm1.Output = a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Binary ' '设置接受模式是文本接受,还是二进制接受

End Sub

'**********************************
'字符表示的十六进制数转化为相应的整数
'错误则返回  -1
'**********************************

Function ConvertHexChr(str As String) As Integer

    Dim test As Integer

    test = Asc(str)
    If test >= Asc("0") And test <= Asc("9") Then
        test = test - Asc("0")
    ElseIf test >= Asc("a") And test <= Asc("f") Then
        test = test - Asc("a") + 10
    ElseIf test >= Asc("A") And test <= Asc("F") Then
        test = test - Asc("A") + 10
    Else
        test = -1                                       '出错信息
    End If
    ConvertHexChr = test

End Function

经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