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所需:请推荐串口接收数据能图像显示的软件

楼主:
我的毕业设计是
DS18B20温度传感 + nRF24L01无线数传 + 232串口发送给PC + 上位机显示
但是,师兄的要求是要图表形式显示温度变化

串口助手见得多了,找一个也不费事。
但是好像就没见过能用图表显示的。

最开始的打算是自己把当初上课学过的LABVIEW重新学起来,自己写一个串口接收的VI,然后就图像处理。
但是现在时间不够太够了,只好接受师兄的建议,找一个现成的。

但是看了一眼百度,没找着,请知道的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现在要趁热打铁,把中间的也是最重要的无线数传程序写好,然后开始赶论文了。

网友:
听说VB也很简单,但是我不会,哈哈

话说我上学真正学过的编程语言就只有VB,但由于我的懒散和“我的心里除了C再没别的语言”,所以,VB我是不会的,我甚至连跑一个最基本的程序都忘记怎么做了。
但是我记得,VB是可以把一个东西做好,封装到无须在VB环境下运行的,
假如有哪位老大做好了这个,能不能给我啊

网友:
用LabVIEW很容易就可以搭建起来,网上有现成的,你可搜一下~!看你的应用应该是显示波形或者数字!~

网友:
Matlab和LABVIEW 都可以,应该也不是很复杂。另外还有个软件据说也可以,不过我没用过,名字叫: 串口调试波形图版,如果你会用组态王一类的软件也很方便

另外这里有VC的源代码你看看,可以的话少改下就能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04864&bbs_page_no=1&bbs_id=1036

网友:
这个最好自己用VB写一个,显示内容要符合你的要求才行。

网友:
自己写个吧,就是把数据打在画布上这样的事情,c或者vb都花不了什么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我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