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AT89C51 ADC0809 传感器MQ-3 LCD1602 继电器控制做出酒精测试器

楼主:
如何利用AT89C51 ADC0809 MQ-3传感器 LCD1602液晶显示 继电器控制做出酒精测试器
有知道的朋友发我邮箱
YCC1988@yahoo.cn

网友:
有是毕业设计吧!~自己为什么不去试试做一下!~

网友:
先去看器件手册,器件手册里通常都有典型应用电路,你能够的理解的话自然会应用,一味求现成,你什么也得不到。

网友:
不如直接买个假证来得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

网友:
乙醇气体传感器---信号放大电路--ad转换电路--单片机--显示设备(八段数码管或者液晶显示器)
单片机--键盘(复位、调整)
最后别忘了传感器的标定(静态标定和动态标定)
原理就是这样的!

网友:
六楼高手啊,提供了设计思路,似乎很有用啊

网友:
6 楼说的不错。。高手。。。

网友:
那怎么标定呢?现在已经做出来,就是不知道如何标定,愿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