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来帮忙分析这个电路图,一个简单的恒流充电电路

楼主:
今天看到一个简单的恒流充电电路,只有降压,整流,滤波部分能够看得懂,其他的功能好像

没弄得懂,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电路图附下:

网友:
有人解答吗,跪求了……

网友A:
看到上面的电阻了么。通过流过这个电阻的电流变化来控制输出电压,达到横流的原理,当然上限是不能高于输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上面的电阻了么。通过流过这个电阻的电流变化来控制输出电压,达到横流的原理,当然上限是不能高于输入电压

有一点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用一个可调电阻

网友:
上方那只晶体三极管的基极无偏置电流,因此,该电路无电流输出。

网友A:
三个晶体管压降大约2.1V,怎么就没有偏置电流了呢。电阻是为了调电流的,两个二极管压降1.4,电阻分压,最大1.4,最小0,调的越小电流越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方那只晶体管的基极无偏置电流,因此,该电路无电流输出。

怎么没有偏置电流呢,希望能说明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个晶体管压降大约2.1V,怎么就没有偏置电流了呢。电阻是为了调电流的,两个二极管压降1.4,电阻分压,最大1.4,最小0,调的越小电流越小

把电阻并联的两个二极管拿掉可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注意二极管的结压降是恒定的,于是晶体管基极到二极管正极间的电位差是定值,而晶体管的发射结压降也是定值,故加在最上面的那个电阻两端的电压就是定值,根据欧姆定律可知,回路电流自然是定值了。这就是该电路的基本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三极管的be结如果没有“正向”偏压、或正向电流,集电极电流也不可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D:

chunyang老师分析的很精辟,我差不多已经弄懂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的be结如果没有“正向”偏压、或正向电流,集电极电流也不可能有。

PNP管的基极偏压对发射极而言是负的。

网友:
这其实就是个
集极负载串上了被充电池的
共基极电路,Vb=1N4148,Ie=(Vb-Ube)/Re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的be结如果没有“正向”偏压、或正向电流,集电极电流也不可能有。

这个我是知道的,但已经有一个二极管了,正向肯定有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下面的那只晶体三极管越导通,上面那只越没电流。

网友:
最上面那个三极管应该用NPN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最上面那个三极管如果用NPN的 ,二极管可减去一只。
楼主的原图可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阻并联的两个二极管拿掉可以吗

两个二极管是限制电压上限的,不可拿掉

网友:
因着 Re 的存在,1N4148 用多少个都可以,只是在满足恒流所需的条件下,Re 愈小和 1N4148 愈少就愈好!

网友:
可调电阻并在两个“恒压”二极管上是最大的败笔,把串在发射极的那个电阻改成可调电阻才正确(调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