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码管显示的问题

楼主:
我这两天在用FPGA作个数字钟,用六个数码管显示。我用20M的晶振经过分频得到1KHZ的信号,用这个信号去扫描数码管的位选择端。可是在显示时出了点问题,我想请教各位下能不能支个招让显示小时的那个数码管清楚点,我本来是想显示“02.01.00”,可是现在显示“2”的那个数码管的数字很不清楚,有“1”的迹象。我该如何解决呢?我用了250HZ,2000HZ的扫描信号都不行!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检查你的送显数据,应该是出错了,在1和2之间波动所致。

网友:
非常感谢,我再查查看!

网友:
明显出错,02.01.00里面2。0明显不对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请教下版主,这个问题大概是出在哪了呢?

网友:
这个我哪知道。你的程序搞得

网友:
在一个时间段你写了2,另一个时间段写了1

所以1和2叠加在一起,看起来不伦不类.

建议你频率调低,比如1HZ的LED扫描频率,

你就看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
你这个主意不错,我以前遇到这种问题调着好麻烦啦

网友:
编程步骤:
1、位选口全部不选
2、段选口输出2
3、位选口最高位允许
4、延时1KHz,这时显示了第最高位2
=============================
显示第二个位时将上述1、2、3、4重复,注意,第一步的【位选口全部不选】必须要进行,就可以消除你这种情况叫做【鬼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照着你说的我做做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黑金fpga怎么不上动力社区发问呢

网友:
建议加黑金的qq群,找小马哥哥解决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你段选和代码输出的先后顺序有问题

网友:
对,之前单片机编程也会有这样的,位选和段选的使能问题。记得是输出下一个段码时,把位选全部给关掉,输出会清晰一点。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哦!真的是很感激的!我昨天已经解决了---按各位指点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