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在keil MDK下载报错flash timeout

楼主:
各位大大!

我的原理图

利用keilV4.13a下载的时候,总是如下报错:

但是,Utilities setting中已显示检测到ARM core,如下图:

网上百度了很多,感觉是flash算法的问题,请问哪位大大能帮我看看?

原理图上reset管脚直接置高的作法,可以吗?对jtag下载有影响否?

谢谢!

网友:
去掉复位线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下载了好多您分享的资料!终于见到您本人啦!
因为对时钟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所以我用的是LPC1114的内置IRC,这样子的话,device里晶振还是写12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照您说的,拆掉了原理图上的R10,现象依旧。
。。。
版主,是不是JTAG口每次下载程序时都会通过RESET置低给芯片复位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LPC1114采用SWD,只需要4线就可以的,VCC/GND/SWDIO/SWCLK。如果不行看看是不是你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reset吗?不是需要ULINK的reset提供一个低电平给芯片进行复位,然后再下载程序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ULINK啊,你不早说,我从来不用ULINK,所以不保证。上面是针对JLINK V8的,ULINK总是出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所以我不用,前几天,我朋友也因为ULINK出错,换JLINK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JLINK

网友:
搞出来了,哭笑不得,keil MDK版本的问题,v4.13不行,刚在官网down了个v4.20版本的,什么都不要调,直接OK,v4.13的虽然有支持LPC1114,但是flash 算法肯定是有问题的。我的片子是NXP最晚出的302系列。
第一次发帖!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版主的指导!谢谢!
刚刚起步,仍需努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4.13我也用过,非常不爽,我又换回4.1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