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1 remap

楼主:
我用的是神舟四号开发板 在光盘中提供了一个使用usart1 default端口的例程
自己做的板子用的是usart1 remap的
我想将光盘中的例程移植到我的板子上
改了一下Tx Rx 引脚的位置并配置了io复用寄存器中usart1 复用位
但不能收发
想请问一下是否有哪个地方纰漏了??

网友:
楼主可以把程序发一下吗,引脚的时钟打开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define 对应映射后的usart1
#define EVAL_COM2_STR                                            "USART1"
#define EVAL_COM2                                                     USART1
#define EVAL_COM2_CLK                                            RCC_APB2Periph_USART1
#define EVAL_COM2_TX_PIN                                       GPIO_Pin_6
#define EVAL_COM2_TX_GPIO_PORT                        GPIOB
#define EVAL_COM2_TX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EVAL_COM2_RX_PIN                                       GPIO_Pin_7
#define EVAL_COM2_RX_GPIO_PORT                        GPIOB
#define EVAL_COM2_RX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EVAL_COM2_IRQn                                           USART1_IRQn

void STM_EVAL_COMInit(COM_TypeDef COM,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COM_TX_PORT_CLK[COM] | COM_RX_PORT_CLK[COM]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if (COM == COM1)
  {
    /* Enable the USART2 Pins Software Remapping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COM_USART_CLK[COM], ENABLE);
  }
  else                                                                          //com == com2
  {
    /* Enable the USART1 Pins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 ENABLE);//自己增加 重映射usart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开usart1映射后io口时钟PB( Tx PB6 , Rx  PB7)

    RCC_APB2PeriphClockCmd(COM_USART_CLK[COM], ENABLE);
  }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OM_TX_PIN[CO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OM_TX_PORT[COM],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OM_RX_PIN[COM];
  GPIO_Init(COM_RX_PORT[COM],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COM_USART[COM], USART_InitStruct);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COM_USART[COM], ENABLE);
}
时钟开了的~

网友:
COM_USART[COM] COM_TX_PIN[COM]  COM_RX_PIN[COM] 都正确吗
软件仿真一下
下面的代码是否有问题?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 RCC_APB1Periph_USART3 |RCC_APB1Periph_UART4, ENABLE);
//如果是串口一那么 应该是
RCC_APB2PeriphClockCmd(COM_USART_CLK[COM], ENABLE);
否则
RCC_APB1PeriphClockCmd(COM_USART_CLK[COM], ENABLE);
看一下手册 记不太清楚了
if (COM == COM1)
{
/* Enable the USART2 Pins Software Remapping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2,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COM_USART_CLK[COM], ENABLE);
}
else //com == com2
{
/* Enable the USART1 Pins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 ENABLE);//自己增加 重映射usart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开usart1映射后io口时钟PB( Tx PB6 , Rx PB7)

RCC_APB2PeriphClockCmd(COM_USART_CLK[COM], ENABLE);
}

网友:
回复 网友A:

void STM_EVAL_COMInit(COM_TypeDef COM,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的入口参数COM == COM2(值为1,对应usart1)
函数中如果COM == COM2则执行
/* Enable the USART1 Pins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 ENABLE);//重重映射usart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使能remap后的Tx(PB6) 和 Rx(PB7)管脚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COM_USART_CLK[COM], ENABLE);//使能USART1时钟(COM_USART_CLK[COM2] 对应 RCC_APB2Periph_USART1)
COM_RX_PORT[COM2]和COM_TX_PORT[COM2]都是GPIOB (应为remap后Tx为PB6 和 Rx为PB7)
COM_USART[COM2]为USART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单步跟踪运行时发现发送数据时 USART_SR寄存器的TC标志 被置1
这是不是表明数据已经通过usart1发送出去了?